[照明] 天狼眼F519;第一次搞头灯LED,改实心仓+ SST40.3 5000K完美~

楼主(2021-07-28):
拍得一个,猜到空心仓、垃圾珠、塑料灯杯。
以前有剩余铝仓,直接堵窟窿,无价。
正品SST40.3 5000k带基板成本15元吧,紫铜热点分离基板。

网友:
老大真的是手电筒铁粉了,不知道多少次分享这个了。

网友:
驱动功率不足 电流不够猛  温度尚可

网友:
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A:
充电口败笔,还没配充电器

网友:
空心的,一般不会买。

网友:
这个头灯的改装潜力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败笔,还没配充电器

熱心會員 便宜货而已。不用这充电。  扔一边备用吃灰了

网友:
扬扬,你就说你撸了好多把手电了

网友:
还是担心LED金线断裂导致乱闪熄灭问题,建议用倒装芯片灯珠,飞利浦流明做的较早,缺点偏心封装规格不适合手电筒,再是国产晶科,然后网上有商品化德豪润达3535倒装芯片灯珠,比金线封装耐热不易像CREE烧断,极限高温测试后短路故障,需要配正品7135等有短路保护驱动。

网友:
铜基板好,热容大,和铝散热片正好匹配

网友:
楼主这是撸了多少手电啊~

网友:
这实心仓够厚实的。

网友:
没锂电保护电路要差评

网友B:
你家货架上除了手电筒还有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货架上除了手电筒还有别的么。。。

熱心會員  抽屉和柜子。这玩意儿为了实用、备用。

网友:
没看懂怎么改实心仓的,改完之后不也是空心的吗

网友C:
SST颜色偏绿,不喜。自从CREE不做LED后,感觉LED灯珠好几年没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T颜色偏绿,不喜。自从CREE不做LED后,感觉LED灯珠好几年没进步了

你确定XHP50.2、XHP70.2、XML3 不绿?? 同比SST40 要白的正多了,如今SST40泛滥遍地是,不是没有原因~~

网友:
不是论坛上拍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