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G50-80笔记本电脑加装了一个三星evo870的固态硬盘,装了系统进去,没...

楼主(2021-07-28):
我的联想G50-80笔记本电脑加装了一个三星evo870的固态硬盘,装了系统进去,没有保留机械盘,但是一直进不了系统,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英文显示的 从网络启动失败,,没有提示 硬盘的问题!
多拍些图片或视频发出来,才好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的新电脑默认都是efi启动,估计要在bios里面改成legace

网友:
进BIOS更改启动项。

网友:
开机按F8或F12,选择启动项

网友:
常见原因:没激活分区、 没设置主要分区、主板只支持UEFi启动

网友:
电脑提示没找到启动设备,硬盘没激活分区?或者进BIOS,将AHCI改为IDE

网友:
原装系统是WIN8,BIOS里默认是不支持其他系统启动,要进BIOS 更改,详情请百度,更改后重做系统,最好是单挂固态启动,确保一次成功。

网友:
加装固态之前先看一下机器装的啥系统,如果以前是win8,建议装win7,win10是装不进去的。别问我咋知道,因为这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貌似没有可引导启动的设备,应该不是启动项设置不对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用pe工具修复或单硬盘下重做系统,不过联想的东西就是复杂难搞,一般不碰联想的东西

网友:
目前你这图看起来可能是没启动分区。直接走到网络启动了,当然不排除没认到盘

网友:
进pe 用dg或傲梅分区查看硬盘分区格式是否为gtp格式分区,修复引导。重启电脑。

网友:
进bios看看启动选项,我也买了这个盘,前段时间看到德亚闪迪Ultra 1T才500多点。NND

网友:
进bios先恢复缺省,然后再改硬盘模式

网友:
装系统先把机械盘拔掉,不排除boot分区依然在机械盘里,你没接机械盘导致找不到boot分区
要么把机械盘装上,要么拔掉机械盘重新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