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个高压电容放电原理图

楼主(2021-07-28):
电容放电器,之前都是用200瓦灯泡放电的,太大不是很方便。后来又用大功率电阻放,没指示不知道放干净了没。偶然在淘宝看到有这种东西,原件简单体积又小。 但是价格七八十。太贵了,现在求个电路图。请大大们拿个纸画一下拍照就行。自己用洞洞板搭一个吧。有指示灯能看有没放干净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大概是个恒流源电路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577-1-1.html
有个大佬自己做了个放电笔

网友:
不是有开源的嘛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上还可以精简掉一堆元件~

楼主:
呱呱谢谢大佬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上还可以精简掉一堆元件~

怎么样精简掉一堆零件?

楼主:
学习做了一个,为啥这个灯就在前半秒亮一下,灭掉后电容还有一百多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精简掉一堆零件?

可不可以一个电阻加两个LED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精简掉一堆零件?

100欧泄放电阻,两个led两个15k电阻电阻限流想放电块就50欧10欧都行不过可能打火

楼主:
LED直接炸掉了。放电功能倒是正常

网友:
我一直用一只220V的LED灯珠放电!

网友:
我用以前买的黄花60w外热烙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