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RDT坏块太多是不是能救

楼主(2021-07-28):
2258XT主控。。。大SPFG29-6AL  ,排列是正4片反4片共8片

现在跑RDT有8000多。好像都连续的地址,,如果忽略总块数,一共有11590个读取错误,RDT可以跑完。
这样的问题是所有颗粒都坏了。还是坏了某一个颗粒造成所有读取错误????能救么?

网友A:
降低颗粒频率 降低开卡容量

网友:
ECC bit调高点试试。

不过PFG29没记错是B05制程,第一代的TLC,写入寿命应该不会太好,全写死了的几率也是有的。

网友:
ecc调到40-60跑rdt

楼主:
50-66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颗粒频率 降低开卡容量

有没有固件能自动降容???我手动下面没用吧。。坏的地方还是前面的。。

楼主:
跑完 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不是ecc值的问题,错误是校验错误,多为固件不匹配,加上这是大s的闪存,有些是不能直接用镁光正片的配置直接开卡的。换固件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ecc值的问题,错误是校验错误,多为固件不匹配,加上这是大s的闪存,有些是不能直接用镁光正片的配置 ...

你有吗哥。。能不能提供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ecc值的问题,错误是校验错误,多为固件不匹配,加上这是大s的闪存,有些是不能直接用镁光正片的配置 ...

你指的固件是2258isp。bin这个文件版本吗?
.开卡软件的版本不同这个文件就不同?
还是FLASHBD里的ID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ecc值的问题,错误是校验错误,多为固件不匹配,加上这是大s的闪存,有些是不能直接用镁光正片的配置 ...

谢谢大佬提醒。。。果断换了好几个固件。现在跑过去了。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

网友(2022-02-15):
RDT还要看具体错的种类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