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辨别是不是叠瓦式硬盘

楼主(2021-07-28):
请问目前台式机械硬盘1TB容量的有没有采用叠瓦式技术,据说叠瓦式硬盘不适合做系统盘和频繁读写的用户,除了以缓存大小来判断是否为叠瓦式硬盘,一般叠瓦式硬盘缓存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其他哪些参数可以辨别出来吗?

网友A:
论坛还是另外哪个地方有份电子表格,里面列举了很大一部分叠瓦盘的型号。

网友B:
按型号百度搜索一下吧,我买了两块都是这样查的,一般网上有问题的型号都会有一堆的帖子!

网友C:
3.5的1T没有叠瓦,西数型号 __A_ 和 __X_ 都是叠瓦

网友D:
现在碟片保守容量是1.66T 不知道要用什么技术把它叠瓦成1T

网友E:
看缓存,超过128m的肯定是跌瓦盘

网友F:
看是否支持trim,支持则是瓦盘。

网友G:
主要还是看缓存容量,大于64mb的多半都是叠瓦盘其次就是看型号,我现在用的酷鱼ST2000DM006就不是叠瓦盘64mb的

网友H:
有trim的就是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还是另外哪个地方有份电子表格,里面列举了很大一部分叠瓦盘的型号。 ...

买个硬盘还要花时间去查找使用的技术类型对机械硬盘越来越没有好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型号百度搜索一下吧,我买了两块都是这样查的,一般网上有问题的型号都会有一堆的帖子! ...

貌似叠瓦式硬盘还算不上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了解到这种硬盘优缺点后是不喜欢用这种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的1T没有叠瓦,西数型号 __A_ 和 __X_ 都是叠瓦

我之前就用坏了一个1TB的机械硬盘感觉还是以前小容量机械硬盘更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碟片保守容量是1.66T 不知道要用什么技术把它叠瓦成1T

奇怪的是1.5t机械硬盘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缓存,超过128m的肯定是跌瓦盘

以前不知道有叠瓦式硬盘还以为机械硬盘缓存越大越好。

楼主:
看来买2tb容量以上的台式机械硬盘还是要查清楚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是否支持trim,支持则是瓦盘。

貌似在网上看商品介绍和参数无法了解是否支持trim呀,如果买回来用软件测试才发现是叠瓦盘就太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还是看缓存容量,大于64mb的多半都是叠瓦盘其次就是看型号,我现在用的酷鱼ST2000DM006就不是叠瓦盘64m ...

记得以前买机械硬盘是缓存大的好现在居然倒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trim的就是叠瓦盘

问题是厂家和商家的介绍都不标明有没有trim

网友:
百度可搜到,从外形上也可以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