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条自我感觉做工很好的网线

楼主(2021-07-28):
也许有人会问网线有啥好拆的?但我觉得这种网线质量不错!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这种网线是造塑料颗粒的地方找到的,由于厂里效益不好把一片厂区出租给造塑料颗粒的作坊,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收了这些造粒用的塑料。然后他们在分拣塑料的时候找到这些网线,我去闲逛的时候他们问我这玩意有用没,有用的话就拿去吧。我一看大约有30多包,就拿回来分了一下。这些线是15年拿回家的,在家里放了6年了。自己也用了几条,感觉质量真好。网线头小巧,并且水晶头触点那么多年不见氧化。。。。

网线包装,没商标。可能是设备上附带的。。。

拆包后的网线,用透明的扎绳捆扎

解开后的网线,长度是3米

网线上的信息:

水晶头反面

水晶头正面

水晶头的金手指,金光闪闪的,看起来像是镀金的。不得不说这层镀金层,家里用了好几年,
一点也不变色。要是国内那些,早就氧化了。

下面是我为什么很喜欢这种网线的原因: 因为它太细了!!不但细,而且网线还是多股的,使用起来很容易做造型。

外皮 线径 3.5mm

单股线径:0.6mm

铜线直径:0.4mm

单芯的铜丝直径:0.16mm

网线是用7股铜芯线

8芯双绞后,成4组标准网线。

网友A:
其实某些品牌附带的东西都不错,我就喜欢捡品牌电脑的电源线。

网友:
24AWG的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好网线

网友:
松普的,这包装一般都是给运营商或者设备商代工的,一般都差不到哪去

网友:
超5类的线,多股线材比较软,不错!

网友B:
很好奇这个卡尺怎么度数的,我都不会,我只能用数显的

网友:
多股线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这个卡尺怎么度数的,我都不会,我只能用数显的

游标卡尺,每格少一个精度。测量时,看哪一个刻度是对准的,用格数✖精度。

网友C:
多股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除了软,还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某些品牌附带的东西都不错,我就喜欢捡品牌电脑的电源线。

手机数据线也是,网上库存原装质量较好,华为SCP原装线内阻更小,可兼容其它手机typeC接口。要小心高仿线,建议先买单根包邮,到货是高仿线算了,如果是正品线再买几根备用。

网友:
只能说是设备上带的正规的机制跳线 ,太好也谈不上,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非常一般的线,少见多怪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股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除了软,还有什么好处?

品牌的成品跳线都是多股软线,没有单芯硬线的。单芯硬线很多都是成箱网线用剩下的或者减掉废料做的。当然也有买整箱线找人专门做跳线的,做出来就是单芯硬线,因为价格便宜,不过很少很少。

网友:
我感觉这线算是一般的,离"很好"还有不小的差距...

网友:
确实比一般的网线好

网友:
第一次见网线用多股的

网友:
是楼主感觉好,还是网线觉得自己好?好设备上带的线都不会差的,特别是这种免费的。

网友:
跑千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牌的成品跳线都是多股软线,没有单芯硬线的。单芯硬线很多都是成箱网线用剩下的或者减掉废料做的。当然 ...

多芯做水晶头好像不太一下,外面买散装网线都是单芯,不然都不知怎么打水晶头。
lz这些是机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