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译的OpenWrt固件: WRT1200AC 更新 20210727A

楼主(2021-07-28):
20210727新固件

特点:
- OpenWrt 15.05.1
- 集成NAS相关软件 [Transmission、VsFTPd、Samba3、MiniDLNA with FFMPEG-Full]
- 自行汉化的Transmission LuCI设置页面及Transmission Web UI

- 集成WebShell
- 集成科学相关软件
- 3G、4G无线网卡支持
- 集成虚拟私有网络(PPTP、L2TP)
- 具备基本的文件系统管理工具 (全套e2fsprogs
ntfs工具)
- 修复的LuCI进程页
- Telnet可用

- BusyBox命令参数相关优化
- MwlWifi 10.3.8.0-20181210

已知故障:
- USB 2.0 端口不可用 (不影响 USB 3.0 使用)

现在的Openwrt BUG一直很多,特别是其依赖的项目LuCI向LuCI2的迁移过程中,一些页面从Lua到JS的迁移并不完善(如luci-app-transmission的用户列表取不到用户),而旧有的Lua Model/CBI 框架则增添了新的BUG(如依赖控件的排序问题),以及旧框架下一些原先就有BUG的页面不再修复。所以笔者的WRT1200AC一直运行于15.05.1上。不过Marvell的开源无线驱动实在是不稳定,三星S9连接后断流掉线频发,之前固件更新驱动也只能跟踪到2016年年底的驱动,之后的驱动在15.05.1上都会编译失败。这次实在受不了了,就用心排了一遍故障,终于在OpenWrt 15.05.1上编译成功了最新版的MwlWifi驱动(2020年版)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R7Iuhyr1nUzsmjI3_lTqA

提取码:
wwfe

自编译OP固件集合: http://openwrt.nvacg.org/
WRT1200AC: mvebu

----------------------------------------------------------------

2楼放出15.05.1使用最新MwlWifi的补丁

楼主:
2楼补丁

----------------------------------------------------------------

MwlWifi for OpenWrt 15.05.1 更新补丁

此补丁用于将 OpenWrt 15.05.1 的 MwlWifi 版本更新到2020年版。
补丁会同时创建新驱动在旧平台上编译故障的兼容性补丁。

请于执行此补丁前先移除OpenWrt源码目录下 package/kernel/mwlwifi/Makefile 文件
随后将此补丁置于OpenWrt源码目录,终端于OpenWrt源码目录下执行:
patch -p0 openwrt_wrt1200ac_mwlwifi_thermal_fix.patch

执行完补丁后直接编译即可。

补丁功能:
- 创建 package/kernel/mwlwifi/Makefile 文件,文件已配置为下载和编译2020版MwlWifi
- 创建 package/kernel/mwlwifi/patches/10-mwlwifi-10.3.8.0-old-kernel-compatibility.patch 用于修复新版驱动在旧内核下的编译故障
- 修改平台内核定制文件 target/linux/mvebu/config-3.18 添加新版 MwlWifi 依赖的内核模块 THERMAL 和 HWMON

补丁作者: animefans_xj <animefans_xj@nvacg.org>
日期: 20210727A

----------------------------------------------------------------

网友:
感谢楼主 提供固件。。

网友A:
手上有一个 WRT1900AC v1 版本的,感觉思科就堆料很厉害,无线性能非常一般,而且功耗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个 WRT1900AC v1 版本的,感觉思科就堆料很厉害,无线性能非常一般,而且功耗很高 ...

88W8864的性能是很好的,不过这个芯片的固件不怎么样(早期的驱动也烂),导致这个芯片即使到现在的兼容性还是不如高通博通(18年开始88W8864开源驱动里二进制固件就不再更新了,后面的更新都是针对8897、8964等新芯片了)。

后面一代的88W8964就好得多,8964大量应用的时候,MwlWifi驱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固件也已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88W8864的性能是很好的,不过这个芯片的固件不怎么样(早期的驱动也烂),导致这个芯片即使到现在的兼容性还 ...

国外论坛也提到了驱动的问题,记得这个项目还是思科官方参与的开源(WRT 系列好像一直都是)。扔了可惜只能拆开把它裱起来了~整个硬件设计简直太漂亮了

网友(2023-05-18):
请问百度网盘最新的固件是否已打补丁?不会打补丁

网友: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