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13232 屏 T12 源程序 iar for STM8 打不开eww文件

楼主(2021-07-28):
手上有一个用STM8 做T12控制器,当时焊的是个小的13232 屏,看着不舒服,想换个的大点的,可是换上后,对比度太浓了看不见,想改一下对比度,网上找来源程序,可是用IAR打不开,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求  13232 and Stm8s003f3p6 迷你T12程序     V1.4版的源程序  (以下附件可是一下不稳定的程序,有时会失控,直接烧烙铁头)

网友:
帮你解决问题还得付出70M币,这“生意”做的很不划算啊

网友A:
这种求助贴最好把源程序贴到网盘,然后贴网盘链接,下载一个连接需要35M,你还分了两卷,70M虽然换算成人民币不值钱,但是对于坛子里混3个5个M捡的,这70M不是个小数目。楼主也不是在这坛子混的一天两天的吧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的控制器 屏幕实在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求助贴最好把源程序贴到网盘,然后贴网盘链接,下载一个连接需要35M,你还分了两卷,70M虽然换算成人民 ...

好的,谢谢,没考虑到这一点!

13232andStm8s003f3p6迷你T12程序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Bat_i-tKXkWDVrc_UJqfA
提取码: nhfy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的控制器 屏幕实在是不好看

换了个大点的2.1寸的屏!引脚都差不多的!

网友:
7zip winrar均能解压

网友C:
你的 iar for STM8版本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iar for STM8版本老了

是的,刚换了3.11版的打开了

网友:
我的还没有上电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大点的2.1寸的屏!引脚都差不多的!

这是老王家的货?一年前的吧。我还屯了200片。

网友D:
就这么几行英文都不舍得百度一下。就是说工程是用新版IAR写的,所以你换个新版本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几行英文都不舍得百度一下。就是说工程是用新版IAR写的,所以你换个新版本的就行了。 ...

网上只是说了用的是不同版本,还以为是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