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到18650保护板,硅胶线,测试相关电气参数

楼主(2021-07-28):
上次看到坛友@moontree 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0057395
也入手买了两板,另外买了几米硅胶线,测试下保护板的过充过放能力,线材的载流能力。
手头就一个黑武士电源,最大7.5A,所以保护板过流保护能力超过了7.5a没能测动作点,有条件的老铁可以试试下吧

2板

上刑具o(* ̄︶ ̄*)o

找来新买的硅胶线,线径24AWG 卖家宣传是允许5A电流,也没写最大还是持续 下面测试看看就知道了

接线

用可调电源模拟电池输入,输出端用m8v6负载,改进版本,m328的了,运放也改了更低失调的,温漂啥的极小。
逐渐调低电压 看输出端什么时候关闭,此时输入端的电压就是过放电压了

测试方式为4线测试方式

测试下电池端最高关断电压

测试为4.35v左右

过放电压2.6v左右

这张刚好抓到

电流能力没法测试了,超过黑武士上限7.5a了

最终数据手稿。就2个有用的数据4.35v过高压关断  2.6v过低压关断

找来一个电池,容量大概1.7ah的

内阻大了,用在手电筒将就了

焊上正极

完工

重新热缩管套一下

负极
负极的线用的铜箔

好了

稍微比以前长了一点,也能用

————————————————————

现在开始测试下线材
这是24AWG的,卖家宣传是5A电流
具体方法是,我截取两段分别为10cm的线,测试下内阻,再上可调加负载,看升温情况,个人觉得不超过30度就算合格的了

电桥归零

刚好10mΩ

也是

顺便截取两段30AWG的,同样的10cm 卖家标称是0.8a

这个30多mΩ

用86e 室内温度跟温度表相差0.6

将86E的温度探头和线材用透明胶裹到一起

初始温度

开启4.2v 5a

压降0.7v的样子

这样运行1小时2分后温度一度搞上去33.5度,又降了下来。保持在32度左右,勉强算合格吧

在测试30awg的
1a电流

半个小时后无任何升温
请忽略温度反而降低了,因为室内有空调,还不是变频的

上2A 温度起来了

2A
10分钟温度就33度了

总体结论就是,24awg硅胶线在单节电池,5a(20w)场景中,勉强算合格,5A在封闭环境升温会较为明显,但应该在可控范围内,降低到4A较为保险。
                      30awg硅胶线在1A(5w)环境中,没有任何升温,能长时间运行。2A就不得行了,升温明显。

——以上  完结————

网友A:
既然原电池膜都扒掉了,何不把那个白色的环环也不要,保护板的负极直接锡焊在正极旁边那一圈的外壳上?省去这么长一条镍带一直拉到腚上,既美观又减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原电池膜都扒掉了,何不把那个白色的环环也不要,保护板的负极直接锡焊在正极旁边那一圈的外壳上?省去 ...

白色的那一圈只是颜色啊。本身是电路板的一部分。去掉了电路就没啦

网友B:
老王家的板板?话说电池皮那里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色的那一圈只是颜色啊。本身是电路板的一部分。去掉了电路就没啦

不是不是,我们说的白圈圈不是同一个东西,可能是我表达能力有些欠缺。

重新说,先不管保护板。18650电池在扒掉外皮后,正极那一头不是有一片白色的塑料小圈圈嘛?它刚好是垫在负极上的啊。我的意思是把这片小圈圈拿掉,然后先把保护板的正极与电池中心的正极焊好,然后保护板翻过来,和电池对齐后,保护板的负极不是正好在原来塑料白圈圈的位置嘛,这里就是负极啊,直接焊上就行啊,不必再焊一条镍带到屁股那一头去啊。

这回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是,我们说的白圈圈不是同一个东西,可能是我表达能力有些欠缺。

重新说,先不管保护板。186 ...

哦。这样也可以啊
那里和正极靠的太近了。没在那里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王家的板板?话说电池皮那里买的?

老王是哪家啊?能否给个链接或者用于搜索的关键字?我只知道老五家。

网友C:
你的24awg硅胶线貌似内阻不达标啊

看我的

网友:
这个保护板不错,正需要呢 ,PM个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24awg硅胶线貌似内阻不达标啊

这个"福耀克″内阻仪必须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福耀克″内阻仪必须好评。

哈哈,害怕惹麻烦,所以字体都与原版有所差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原电池膜都扒掉了,何不把那个白色的环环也不要,保护板的负极直接锡焊在正极旁边那一圈的外壳上?省去 ...

18650的侧面和正极圈都是不能焊接的!点焊也不行!分分钟短路给你看。

网友:
求搭车!求车票

网友:
黑武士裸奔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的侧面和正极圈都是不能焊接的!点焊也不行!分分钟短路给你看。

有这讲究?这我就不懂了,感谢指导。

网友:
这个保护板我买了一年多了,还没有动手改老王家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王家的板板?话说电池皮那里买的?

是的 老王 ,皮在百运科技 七电 买的 店家名字就叫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24awg硅胶线貌似内阻不达标啊

不去纠结了,能用就行

网友:
电流不够要测的话,找到电流采样电阻,有个电阻把电流采样信号引到保护ic,你直接在这个电阻后面和地加小电压来mock就好了。
你这个保护板没采样电阻,应该是通过mos导通内阻来作电流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的侧面和正极圈都是不能焊接的!点焊也不行!分分钟短路给你看。

我点焊机到了以后,第一个点的电池就是一个三洋浅蓝头
当时也是点的这个保护板上去,正极没问题,负极就是为了偷懒,在侧面靠近正极的地方,点上去立马发烫。
我以为哪里有短路了,立马剪短了负极的镀镍钢片,但奇怪的是温度还没降低的迹象 扔那里几分钟后温度自己慢慢降了下来,
冷却后我剥开侧面的焊点,发现已经点穿了。这电池可能快20年了,老ibm笔记本上拆的,用没有用坏,给我练手搞坏了,有些可惜啊。。。
实践证明,侧面确实很薄,底部相同的或者更大的档位,都点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