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稀王充电宝改3.7V锂电

楼主(2021-07-28):
新问题改完后不显示电量百分比,充电不显示电压电流,电池管理统计在原来保护板芯片上,透过两条小线传输数据,解决办法是用SH366000上位软件修改电池截止电压,sh366000可以支持2-5节电池,包括设置截止电压,但是网上找不到SmartBatteryTOOLS这个软件,20V版本可以更换保护板芯片实现支持3.7V,充电电压,16V20V版本都可以改电阻改成16.8V
16V版本,20V差不多,原来4节磷酸铁锂,充电电压12V多,容量很低,修复了也没意义,充电电压12V多,改4节3.7V也充不满,改的3节3.7V刚好,保护板要换3串3.7V,淘宝2.9包邮,电池推荐三星33G,lg mh1,闲鱼5元多一节,改完后还要修改采样电阻限流,不然原配充电器88W左右充电功率,普通锂电受不了,这里改成0.068欧(R068)功率限制在27w,0.04欧是44w,20V版本手上没有,自己测试,改完后只是充电比原配充电器慢,输出没影响,容量提升,16V版本充放几次会自己校准

网友A:
看你群里发的保护板的  这么快就装了呀  这个3节容量多少   我有松下3400MA的这样不知可否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群里发的保护板的  这么快就装了呀  这个3节容量多少   我有松下3400MA的这样不知可否这样改 ...

松下3400可以的

网友A:
我有2个15v  一个20v的充电宝  可以4节3.7   3400ma就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个15v  一个20v的充电宝  可以4节3.7   3400ma就帅了

可以4并,但是电压低,led会失效

网友:
也是个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4并,但是电压低,led会失效

4个并联 还是3.7v可以带起来吗   可以升压到20V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并联 还是3.7v可以带起来吗   可以升压到20V 输出?

4并可以的,我用可调电源试过

网友B:
百分比和充电电流有显示吗,我直接接电池,充电不显示百分比和电流,放电只能显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比和充电电流有显示吗,我直接接电池,充电不显示百分比和电流,放电只能显示电流 ...

能,把电池放完电充满,循环几次就正常,最新发现不能,需要原保护板统计,20V版本可以更换芯片支持,16V版本要上位软件修改

网友C:
需要用动力电池吗?能不能把改电阻的位置在主板上明确标识下,方便下后来者,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动力电池吗?能不能把改电阻的位置在主板上明确标识下,方便下后来者,谢谢楼主了 ...

输出20V也就1.5A,30w/12v,普通5A的就行,图上有圈出来,20v的也是这个位置的大电阻,自己测

网友:
电池3并3串可以不改电阻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比和充电电流有显示吗,我直接接电池,充电不显示百分比和电流,放电只能显示电流 ...

纠正下,百分比和充电电流是靠原保护板芯片统计的,必须要原保护板才显示,原芯片支持2-5串,包括设置截止电压,但是需要SmartBattery这个上位软件去修改,网上找不到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并联 还是3.7v可以带起来吗   可以升压到20V 输出?

如果你是20V版本可以把保护板芯片换成SH367005X/020XY-BAA00支持3.7V的,充电电压也可以改上下电阻改16.8V,可以完美替换4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20V版本可以把保护板芯片换成SH367005X/020XY-BAA00支持3.7V的,充电电压也可以改上下电阻改16.8 ...

买回来折腾了下  在吃灰了   不过20v的充电宝原来电池可以带笔记本1小时这样的

网友B:
我的16v的保护板烧坏,求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6v的保护板烧坏,求保护板

别折腾了,16V版本协议少,当初以为是输出16V,结果是充电16V输出12V,要就换20V版本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折腾了,16V版本协议少,当初以为是输出16V,结果是充电16V输出12V,要就换20V版本玩 ...

20v的有一个,16v的2个,保护板都坏了,电池好的,换到20v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的有一个,16v的2个,保护板都坏了,电池好的,换到20v上了,

原来的电池没用,修复放在那个来月又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