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老式电脑~~~当年用这电脑的人,不被电死也是命大

楼主(2021-07-28):
破败不堪的纸壳机箱!残缺的后面板!看清楚是220供电!还没有地线!

内部杂乱无章的电脑配件!散热堪忧!

风扇兼顾CPU和北桥!风力堪忧!

电脑电源!完完全全是自制的!杂乱无章!目测12V电源板和2个5V电源板几块头绑在一起接220!输出接各路电压!3.3V由5V分压得到!反正是能正常工作的!220一插自动开机!就这么神奇!

512M*2内存条!

80G硬盘!

不明用途的切换开关!

前置USB,也是DIY的!

还有软驱,果然有年头了!

废物利用:主板当搓衣板(USB音频接口、电容拆掉当备件)!硬盘拆磁铁拆镜子!CPU拆下,往天灵盖上一拍,瞬间提高智商doge!电源板改可调电源!

网友:
是个人才,赞一个

网友:
上古时期的HTPC!哈哈!

网友:
看着问题不大,好多笔记本电源也是没接地线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不一定需要地线,具体要看电路结构吧。

网友:
很正常的操作,当年不都是这么玩裸奔的么,这位起码还给加个硬纸板。

网友:
弄个月饼盒都比这个纸皮好吧

网友:
SATA硬盘,整机老不到哪里去。
CPU风扇固定在内存条上,内存居然不会松

网友:
再加个屏,就是笔记本了

网友:
能这样玩的都是高手。。。。

网友:
裸奔的话,还是用亚克力颜值高些

网友:
纸盒是不会导电的,金属外壳才危险!

这样的最多就是散热不好,起火

网友:
这不就是你自己作的吗

网友:
很有我们图吧垃圾佬的风范。

网友:
除了颜值太丑外,基本上也是一种正常使用的机箱了。

网友:
DIY水平不错啊

网友:
匮乏与贫穷造就了人才,能造出来使用只有是那些全面了解电脑工作原理的人,致敬。

网友:
串口硬盘和软驱在一块,有点违和啊。话说使用软驱的年代,有串口硬盘了吗?整个就是一个大杂烩,能用就行。

网友:
不开机看下?

网友:
一个废机箱不好找吗?非要费这劲,而且安全隐患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