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固态U盘,不小心把USB的7和9脚弄断了,请大神看下走线

楼主(2021-07-28):
固态U盘,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7657-1-1.html

不小心把USB的7和9脚弄断了,9能看得到,七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网友:
:doubt:7的线路都露铜了,还看不到?

网友:
:lol:3楼画的明明白白,楼主能看清了吗

网友:
根据usb3.0接口的定义,,我觉得全部应该是这样子接的

网友A:
你这个不太好飞线,非常考验眼睛和耐心,

因为线在usb座子下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太好飞线,非常考验眼睛和耐心,

因为线在usb座子下面啊 ...

往板子对面容阻上飞就行了

网友:
做人工焊盘涂绿油

网友:
按照3楼的走线,用变压器初级的漆包线先从底座下面的焊盘引出来,然后焊好USB插头,最后再把引出来的两根线飞到插头的7、9脚上面,完美收官,但是这个焊接非常的考眼力,需要借助放大镜、小马蹄电烙铁或者短尖头电烙铁

网友:
飞线加绿油固化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往板子对面容阻上飞就行了

如果他有这技术,就不会把焊盘也拔下来了,,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动了,就当usb2.0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有这技术,就不会把焊盘也拔下来了,,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动了,就当usb2.0用 ...

人总是要在失败中长大的
其实2.0也行,我对速度这块也没多大要求,之前一个3.0的typea硬盘盒,想加个typec的口,犹豫了半天,嫌3.0要飞得线太多,加了个2.0的口

网友C:
我给一个U盘换大容量的芯片, 结果挂了。 换回去也不识别, 一看就会, 一动就废, 现在都不想动了。

网友:
先当usb2.0读出数据备份,然后搬板吧。这么细的飞线,没点技术真难搞定的

网友:
小心把USB的7和9脚弄断了

网友:
新手手艺不行,行头估计也够呛,这个活儿你找个电子元件市场去问问看人家怕不怕麻烦给你飞线,这个活太细得放大镜+尖头烙铁,你自己不好搞

楼主:
飞了几次,打好绿油没阻值。懒得搞。拆芯片去其他板子用了,2.0速度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一个U盘换大容量的芯片, 结果挂了。 换回去也不识别, 一看就会, 一动就废, 现在都不想动了。:titte ...

bga还是没问题的,对飞线还有电路板走线,还有电路原理这一块不熟。

网友:
这个没难度啊。。。当然还是个熟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