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md原装散热器太吵,换个哪种好。

楼主(2021-07-28):
这原装的散热器,动扎4000转的速度,感觉有点吵。
换个啥散热器好。

拆开清理了一下灰尘。

原装风扇是7cm的,转速有点高。

这种超频三的风扇也才8cm,转速最高也就2000转左右,原装散热器换个8cm的风扇能安装上去吗?

网友:
换个风扇不就完了 非要去买山寨玩意

网友A:
原装散热器都没买回家我就扔掉了,早就是水冷散热用上了。

网友B:
你这个风扇是四针也就是有PWM功能,你需要的不是换散热器,而是改BIOS,把CPU FAN的启动温度设在50度左右,调整速率设为3-5,就行了。
你这是典型的BIOS没设置好,调整速率也设的太高,一开始就到最高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散热器都没买回家我就扔掉了,早就是水冷散热用上了。

等着一锅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风扇是四针也就是有PWM功能,你需要的不是换散热器,而是改BIOS,把CPU FAN的启动温度设在50度左右, ...

bios默认的,没手动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默认的,没手动调过。

你调一下。
把模式改为智能。
起始温度改为45-50,这个温度之下以默认最低速运行。
调整速率改为3-5,数值越低加速越缓。

或者将模式改为手动,然后把各个温度下的转速手动填一下。

网友A:
@jhjjrr 你没用过就不要瞎说了,用了10年了,一直好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hjjrr 你没用过就不要瞎说了,用了10年了,一直好好的了!!

我去年装二奶机因为水冷漏水报销了一块显卡,而且悲剧的是显卡不保意外进水,水冷是一体水冷,只赔了我水冷钱,坏掉的显卡我都不知道该找谁赔。
你不向楼上发火我都不想说这事。

网友:
这风扇质量很好啊,是我绝对不会换山寨货的。不知道是AMD什么U要动辄4000转,我INTEL的原扇一般只有1000转出头。

网友:
换个风扇就行了,这个散热器,一看就实在,

网友C:
雅浚B3吧,图吧垃圾佬的新宠,价格跟玄冰400差不多,但效果比玄冰400还强。本体有四根热管,鳍片比红海多一倍,风扇是120MM的,最高1500PRM,4线带PWM调速的。要性价比的话,楼主可以看看AVC的,6铜管双风扇的才6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jhjjrr 你没用过就不要瞎说了,用了10年了,一直好好的了!!

反正再怎么说都不用,好比10年前机箱硬梆梆,现在的机箱跟纸糊的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你的CPU是几瓦的?95W还是125W呀?
怎么会4000转,4针的PWM风扇,只要在BIOS的温度控制里设置一下,一般降到2000转左右就不吵了。
或者你去找定速2000转的热管散热器,95W的最少3热管,125W的建议4热管,风扇用9厘米还是12厘米,看机箱大小。

网友:
高端点用猫头鹰

网友:
4热管还要4000转,楼主不是该换风扇,是该换电脑了

网友:
换个4线的2-3000转风扇,比如超频三之类的,接上去就ok了。换散热器麻烦

网友:
如果CPU功耗过大,95W或者125W的建议换平台,不想换平台就换风扇,建议换AVC的,超频3的感觉一般,另外你这个风扇是富士康的也还凑合,可以拆开加点油

网友:
想当年黑盒955就是配的这种下压式散热器,虽然可以设置成自动变速,但风扇直径太小,CPU满载时风扇噪声如同飞机起飞,转速高达6000转,再后来换上了反人类玄冰400,世界终于安静了,侧装的大风扇转速一般都是自动运行在1000转以内,CPU满载时也不会超过1500转!不过反人类玄冰400绝非浪得虚名,安装时果然把手指割伤了一道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雅浚B3吧,图吧垃圾佬的新宠,价格跟玄冰400差不多,但效果比玄冰400还强。本体有四根热管,鳍片比红海多一 ...

同款雅俊B3,平时1000转左右,声音根本听不见。
另外LZ的散热器要吹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