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1.2v镍氢电池充电器DP-B02

楼主(2021-07-28):
拆一个倍量充电器,算是电子垃圾
定睛一看,垃圾线材
仔细一看,二级整流,老变压器
电阻降压0.39Ω,发光二极管串联
上电一充,电池报废,干脆装好,洗洗去睡

网友: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一看的确证明这个真理了。

网友A:
不拆解真不知道这东西那么恐怖,真会冲炸的吧

网友B:
我不理解 为啥现在国产还造垃圾

网友C:
镍氢电池和镍铬电池都是这样的简单的充电器,确实是老式的电路,能用就行。

网友D:
这算同款吧?

网友:
二极管脉动充电,2路并联小电流充电,还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 为啥现在国产还造垃圾

有可能是国内家用电费便宜,不仅楼主充电器工频发热大,连落地扇定频异步电机也存在效率低问题,购买变频等节能电器都觉得贵。国外有些地方因为电费贵,所以会考虑购买变频等节能电器。楼主充电器最好加倒计时插座设定好时间,避免过充导致电池很快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算同款吧?

哈哈哈哈亲兄弟,有一说一,远离这种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国内家用电费便宜,不仅楼主充电器工频发热大,连落地扇定频异步电机也存在效率低问题,购买变频 ...

我已经有一个电子定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解真不知道这东西那么恐怖,真会冲炸的吧

电池充电时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 为啥现在国产还造垃圾

嘘,小声点,禁止了洋垃圾但是止不住造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和镍铬电池都是这样的简单的充电器,确实是老式的电路,能用就行。 ...

确实是这样,用久了电池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亲兄弟,有一说一,远离这种充电器

晒一下我的三个充电器,哪一个会好一点?
左边是优利德万用表套餐内购买的,也是倍量出品...
中间是耐杰什么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晒一下我的三个充电器,哪一个会好一点?
左边是优利德万用表套餐内购买的,也是倍量出品...
中间是耐杰 ...

至少拆开放电路图,外观怎么看得出来

网友:
傻充   我家好几个 直插220的     USB的   不好转灯的  会转灯的   液晶显示的

都是买电池套餐得到的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D:
晒一下我的三个充电器,哪一个会好一点?
左边是优利德万用表套餐内购买的,也是倍量出品...
中间是耐杰 ...

耐杰的应该好点

网友(2024-11-12):
这个电路果然很简陋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以为充满会转灯,结果充的电池发烫,这个灯就一个颜色,差点把电池充废了

网友:
有个倍量能充5号、七号和9V电池款的,10个万用表堆叠9V电池给我充鼓了4个,找人帮忙改了下电路做了限流,坚持用了2年多另外6个又陆陆续续充鼓了4个,现在还剩2个,等这两个报废了就彻底告别倍量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