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文物级洋二 National EZ507充电钻

楼主(2021-07-28):
正反面。

National EZ507。改名后是:Panasonic松下电器

原产地,日本。电压是9.6V、DC,

3级调节、直钻。

YUKIWA钻夹头。

左逆转,中间开关锁,右顺转。

高、低双速。

没有电池,也没有电池外壳的电池仓。

谢谢欣赏。

网友:
不拆开的呀

网友A:
应该是使用8节镍氢或镍铬电池串联的。可以改个2串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使用8节镍氢或镍铬电池串联的。可以改个2串18650

感谢你的回帖。

网友B:
雪和精工的夹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和精工的夹头啊

 文物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