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BS01便携式蓝牙音响连接自动关机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8):
忘了是什么时候网购时顺带的蓝牙音响了,机子开机正常,蓝牙也能搜索到该设备,就是一点配对音响就自动关机,请教坛内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电池的电压。

谢谢您的回复,电池我是刚充过电,不过我不确定电池是否失效,我来换个电池试试
刚试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还是一点配对就自动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电池我是刚充过电,不过我不确定电池是否失效,我来换个电池试试
刚试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 ...

如果还是自动关机的话那应该是跟电源方面有问题了。。。也可能是主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自动关机的话那应该是跟电源方面有问题了。。。也可能是主控的问题。 ...

如果是主控的话估计就没必要修了,现在就配对蓝牙会关机,其他收音机,插卡播放都没问题

网友:
这么小巧的音响

网友B:
这种小钢炮音箱这种现象见得多了,拆掉电池。,直接可调电源4.2供电。或者换一个足量的电池上去。

网友C:
同款啊,我的没问题。换了电池可以用。这个蓝牙音箱开机声音默认最大,每次开机都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钢炮音箱这种现象见得多了,拆掉电池。,直接可调电源4.2供电。或者换一个足量的电池上去。 ...

我就是拆掉电池直接可调电源怼上去的,但忘了是不是4.2,一会再试试,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啊,我的没问题。换了电池可以用。这个蓝牙音箱开机声音默认最大,每次开机都吵死了。 ...

是的诶,每次开机声音都最大,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