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块CMOS怎么样,行车记录仪用的 LZ01_PLUS_GC2053_V0.1

楼主(2021-07-28):
宣传说是SONY的,拆开一看,板子上有GC2053,很明显是格科微的GC2053,官网只有基本的参数,200w像素,1/2.9寸尺寸。

手里还有一个老款行车记录仪的镜头,和这个尺寸一样大,不知道具体cmos型号,也是200w的,但是感觉比这个要清晰,然而排线比这个少了两个芯,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起来了?

网友:
看上去不太行

网友:
清晰不清晰可能是焦距没对好

网友A:
排线都有区别的话,协议肯定不同无法用,我试过凌阳icatch运动相机,把几种方案一样,故障不同组合成一个好的,实际上失败,虽然排线都一样,但是主控固件不同。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A:
排线都有区别的话,协议肯定不同无法用,我试过凌阳icatch运动相机,把几种方案一样,故障不同组合成一个好 ...

对。固件都有驱动的,驱动不同。曾经一款京华高格m66,都说和光明星g9是一样的,固件通用。结果我向光明星厂家要了g9的固件,刷过之后没图像了,系统包括字符正常。肯定是镜头不同了!后又死皮赖脸给京华高格厂家要了m66的固件,他发来的固件就是两种镜头方案,ov4689和索尼323。我果断刷了323的(因为光明星g9是ov4689),立马好了,只是画面来了个180度反转,然后我把cmos旋转180度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