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新买的8口数显USB快速充电器

楼主(2021-07-28):
新买了个8口数显USB快速充电器,用了没几天就发现第二个USB口的电流显示不正常偏大了三到四倍了,但该口还能正常充电, 就是充电非常慢了.
判断是采样电阻阻值变大了, 拆开用万用表测里面的几个采样电阻, 第二个USB口的采样电阻明显比其它几个大.
万能的X宝也找不到这个规格的贴片合金电阻, 只好买了个0.6毫米的50毫欧康铜丝采样电阻,把引脚弯了适合的角度焊接上原来的焊盘.

换电阻后恢复正常显示了

内部电源部分

内部主板

故障电阻

这个充电器号称支持多协议, 但支持并不好, 做普通2A5V的快充还可以的.

网友A:
输出电容6.3V,这货支持不了高压,支持的快充协议也就是低压大电流那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6.3V,这货支持不了高压,支持的快充协议也就是低压大电流那几个

这个主板带DC-DC升压的, 测试过PD口充华为手机能9V输出, 但QC口充华为手机仍然是5V的

网友:
低压协议也就是vooc了吧

网友:
协议太多了,通用性能不好……

网友:
售价超过50了没有,没有的话就是能用就行了

网友:
看着挺唬人,不知道用着咋样

网友(2022-04-16):
看起来确实挺唬人,原来是样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