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不亮了,怎么选配件

楼主(2021-07-28):
手电不亮了,拆开后灯珠中间有点烧黑,直接买个灯珠给换了,换时没注意挤线,把板给烧了。现在是电池直接给灯珠供电,也能用,没敢用时间长过。又想修好,但不知灯珠与板怎么选配,有知道的老师能指教下吗?先谢。

网友A:
要想弄好点就换个驱动板,凑合用的话就串个电阻。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1-1.html

选“手电调光电路板(3档/17mm直径)=100M币”

但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弄好点就换个驱动板,凑合用的话就串个电阻。

想弄好,但不懂驱动板与灯珠。它们应怎么选,是不是有匹配问题,不懂。

网友:
这灯珠不用驱动,串一个10Ω的电阻就能用了,直接接电池寿命不长

网友:
淘宝好多配件啊,你的锂电池一看就不是一般的,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