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INTEL颗粒 开卡失败 求指教

楼主(2021-07-28):
im3d  换了无数个版本也不行 是我那设置错误了吗  还是ch3炸了 求指教

网友A:
TSOP黑片,频率只能降到100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黑片,频率只能降到100开卡。

搞定了 感谢    对大神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接

网友:
3颗48G开120G 指定下开卡容量  FLASH CLOCK 100MHZ  pretest选1

网友:
开卡还是要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