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缩CE 英特尔29F32B08NCMFP颗粒4ce变2CE生成新ID

楼主(2021-07-28):
在大佬对04T 的短接研究下我试了下这个英特尔29F32B08NCMFP是一个L84C颗粒在短接下真的是变成了2CE 最后就是有个问题这个怎么开呢之前参数合并后只能开16G

网友A:
8CE能不能短接变4CE:lol:

网友B:
按理说屏蔽就行了,容量嘛就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屏蔽就行了,容量嘛就减呗

不是屏蔽是合并呢应该增加啊

网友C:
无奈早就实验过了,这是onfi的ce减并规则,1die1ce变成ndie1ce,为了突破2246类只支持32ce的限值

网友D:
不要想太多 好像只有新出的L06B-BOK才能支持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太多 好像只有新出的L06B-BOK才能支持这种操作

不一定哦,可以看看无奈的英特尔 8CE mlc的帖子不过使用的9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奈早就实验过了,这是onfi的ce减并规则,1die1ce变成ndie1ce,为了突破2246类只支持32ce的限值 ...

看了那个的学习的,他那个是903,但这个2246en开不了,只能看半荣搞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能不能短接变4CE

可以的无奈就是8变4 我这个是4变2

楼主:
@笑着无奈  大佬这么怎么弄呢2246en 合并后开不了呢还是半容量

网友E:
Flash.SET改了多少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无奈就是8变4 我这个是4变2

可能要改参数才能开满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ash.SET改了多少设置?

就是不会没改,按照之前的设置半荣了

楼主(2021-08-29):
发现了最后需要补3条线有一条线没有补上短接另外个线就搞定了2ce 32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最后需要补3条线有一条线没有补上短接另外个线就搞定了2ce 32G

搞定了顺便上图啊

楼主:
短接ce要成一圈,然后就是改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ce要成一圈,然后就是改参数

改参数有什么原则

网友(2022-05-14):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最后需要补3条线有一条线没有补上短接另外个线就搞定了2ce 32G

请问是哪几条线呢

网友F(2023-08-16):
楼主搞好了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好了就消失了

可以看看我折腾的,顶个贴加个分啥的就更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2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