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WIN10用蓝牙鼠标蓝屏

楼主(2021-07-28):
为了这个问题,换了不少鼠标,目前只发现微软自家的鼠标不蓝屏,雷柏750S不蓝屏,罗技从336到590都会蓝屏,小米双模也会蓝屏,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好像WIN10之前出的鼠标都不蓝,WIN10后出的鼠标蓝屏的几率大。

网友A:
驱动问题吧?换个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吧?换个驱动试试

鼠标要驱动?

网友:
我的微星笔记本 需要官网驱动才能识别鼠标 蓝牙鼠标问题多 尽量去笔记本官网下官网驱动

网友:
蓝牙驱动,USB驱动,系统问题,反正不是鼠标问题,主板USB供电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我猜是驱动问题。。。

网友:
M336,没有问题,开始刚换蓝牙鼠标时候还觉得反应迟钝,现在也习惯了。

网友:
蓝牙的驱动 问题。

网友A:
蓝牙鼠标,用的是蓝牙驱动,更新一下你的蓝牙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鼠标,用的是蓝牙驱动,更新一下你的蓝牙驱动吧。

WIN10自带的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自带的不行么?

不排除兼容性有问题,从你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安装一个硬件厂商的专用驱动,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兼容性有问题,从你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安装一个硬件厂商的专用驱动,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

博通20702蓝牙4.0,系统显示已经是最新的驱动了,实在是找不到更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通20702蓝牙4.0,系统显示已经是最新的驱动了,实在是找不到更新的了。

也可以尝试卸载最新的驱动,安装旧版本的,如果是品牌电脑,可以上官方网站下载,那个版本一般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尝试卸载最新的驱动,安装旧版本的,如果是品牌电脑,可以上官方网站下载,那个版本一般比较稳定。 ...

好的,谢谢了,去试试看。

网友:
我的蓝牙鼠标和2.4g无线有冲突,现在用5g的基本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