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路由器桥接后就不能再进入设置页面了?

楼主(2021-07-28):
以前是水星MW315是这样,今天想看看刷了华硕潘多拉固件的K2,以前没有找到方法,没有成功,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也成功了,但是设置完成后,这个页面又没有了!并且上一级的路由器不能隐藏WIFI

网友A:
可能是IP冲突了,两个设置页面的IP一样

楼主:
好像K2这样弄完了以后又不能用了,不知道和设置上级的WIFI隐藏有没有关系

网友B:
桥接后确实会无法再进行设置,因为就会当成一段无线的网线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可能,首先把你的K2LAN地址设为不常用的。还有你可能选择了LAN中继,要选择WAN中继。我中继后就能进入PADAVAN界面。

网友D:
你看看桥接路由器IP是多少,直接访问它的IP就行了

网友E:
PADAVAN无线桥接可以进页面的啊 就算设为ap模式也可以进页面 都有自己的ip 的

网友F:
桥接就是这样的,相当于继承了主路由器的IP,所以进入页面的时候进的就是主路由器的设置,可以尝试一下把主路由关闭再进去。

网友G:
先要设置一个固定IP,最好是在两个段,比如192.168.1.1 和 192.168.2.1,这样桥接后不影响两个路由器的设置!!!

网友H:
桥接要手动设置同网段不同ip,然后要进主路由就输入主路由的ip,桥接路由就输入桥接路由的ip,

楼主:
没有办法,不知道是路由器不稳定,还是这个路由器不行了!或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P冲突了,两个设置页面的IP一样

IP不冲突,每一个路由器或者光猫的IP冲突的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接后确实会无法再进行设置,因为就会当成一段无线的网线了。

我记得以前好像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可能,首先把你的K2LAN地址设为不常用的。还有你可能选择了LAN中继,要选择WAN中继。我中继后就 ...

我也不记得了,这脑子也没有谁了!反正工作模式是这个,角色?没准是弄成LAN BRIDGE了,在网上也没有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桥接路由器IP是多少,直接访问它的IP就行了

IP还是192.168.123.1就是不行,那个水星IP就是改过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DAVAN无线桥接可以进页面的啊 就算设为ap模式也可以进页面 都有自己的ip 的 ...

可能我弄错了,明天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桥接就是这样的,相当于继承了主路由器的IP,所以进入页面的时候进的就是主路由器的设置,可以尝试一下把主 ...

我记得以前好像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要设置一个固定IP,最好是在两个段,比如192.168.1.1 和 192.168.2.1,这样桥接后不影响两个路由器的设置 ...

前面的是腾达的192.168.0.1后面的是K2的华硕固件的192.168.123.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桥接要手动设置同网段不同ip,然后要进主路由就输入主路由的ip,桥接路由就输入桥接路由的ip, ...

IP不冲突,前面的是腾达的192.168.0.1后面的是K2的华硕固件的192.168.123.1

网友:
引用 楼主:
IP不冲突,前面的是腾达的192.168.0.1后面的是K2的华硕固件的192.168.123.1

好像桥接画面里看见过一旦桥接成功就会禁用管理界面和DHCP,启用自动获取IP地址还是什么的,需要改掉设置才能访问设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