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发射接收的红外波长为940nm

楼主(2021-07-28):
以前见过有两个遥控器的发射管有红暴,应该是850nm的,继而认为850nm和940nm差不多,可以通用互换。今天才感觉到,对于红外接收头,940nm比850nm灵敏很多。而且接收头对于红的、黄的、绿的、白的都能接收,就是距离太近,得凑近了对准才行

网友A:
你是研究光线的么?红暴是啥?我知道暴红
家用电视,空调,…等遥控是否一样的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研究光线的么?红暴是啥?我知道暴红
家用电视,空调,…等遥控是否一样的波长? ...

红暴是啥?不简单吗,发射红点暴露在你的肉眼下,一样,取决于接收头波长,如果你碰到卖货的,他会说:一样用。其实不一样

楼主:
因为好多接收头材质颜色都蓝色偏紫,等哪天有时间测下用蓝色LED管几CM能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