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罗技g302剪线鼠标

楼主(2021-07-28):
挑一个成色稍好点的拍卖后13元包邮到手,考虑这玩意应该是国外进口的,到了用99度酒精先清洗一遍,看接口和我准备的线不一样只能剪线重接了,接好线满血复活,使用精度比之前几十块钱的好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A:
15元可以试一下G500双层板的,我挑战失败,大力出奇迹把12个焊盘搞废了。

网友:
:shocked:99度酒精消毒??

网友:
               车在哪里

楼主:
%99的无水酒精

网友B:
这种成色很不错,除了线,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元可以试一下G500双层板的,我挑战失败,大力出奇迹把12个焊盘搞废了。

没买不喜欢g500,那种双层板用风枪好拆,焊盘坏了用铜圈塞过孔里固定好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不喜欢g500,那种双层板用风枪好拆,焊盘坏了用铜圈塞过孔里固定好可以试试 ...

堆锡可以焊下来的,下板焊了母座,上板想把针脚剪短插到下板,一不小心搞废了,飞线没那眼神,微动留下板子扔了。

网友:
正品罗技鼠标,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99的无水酒精

最有效的,不是75%吗?

网友:
牌子货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99是消不了毒的

网友:
人体用75%,电子类用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成色很不错,除了线,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

我这个应该是比较幸运的,我看评价里面进水微动坏接线没反应都有

网友:
75%的酒精才能杀菌的好像。。。。。。

网友:
洋垃圾来的,好用便宜

网友:
双层板的慢慢堆锡可以搞下来,不要用力拔就利用地心吸力悬空让它自己掉,温度到了就会掉

楼主:
小黄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