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OSE拆解:中国交通ETC的OBU设备,找出有利用价值的部件

楼主(2021-07-28):
隔壁那个谁家买东西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二手OBU。好像1.5还是2元一个?果断撸了几个回来拆。
这东西里面还是比较有利用价值的。

碰一下背面的开关,屏幕显示标签拆卸。

背面中间是双面胶,里面有个开关。左边是太阳能电池。

拆开外壳。

后盖

太阳能电池。

个头不大,但是做工不错。而且玻璃相当厚。

创益新能源的太阳能电池。这算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这两个可是好东西。左边的是锂电容。右边的是14250一次性的锂电池。
这个东东就算用几年,这个一次性锂电池的电量还是非常足的。
而且体积小,2~3节串联做9V万用表电池简直不要太爽!

这个是1520的锂电容,容量140mah超低自放电,工作温度-40~85度。
用它来做9V万用宝电池,或代替行车记录仪内置的锂电池也是爽歪歪。

除了上面说的这几样,主板上可用的东西也不少。
首先,主板中间的微动开关一枚。可以替换鼠标按键。
然后下面还有个micro usb,不过这个用处不大。毕竟现在TYPE-C主流了。

VS1506电源管理IC

BK5863NQN68射频SOC

BK3431S蓝牙IC。

印刷天线。中间的覆铜板扣下来还能热转印个4056充电板

两个镀金的探针。用来接触太阳能电池触点的。

镀金的卡检测开关。

网友:
我也捡到一个,还没有拆开,竟然这么有料,赞

网友:
自从 捷配和力创免费打板后
就没碰过转印了,热转印套装角落吃灰很久了。

网友:
这个etc做工相当好。。。。被淘汰的话,有点浪费了

网友:
能DIY点什么呢

网友:
邮费劝退哈哈哈

网友:
这么一说 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一个亿

网友:
这东西成本不算低。

网友:
可以用热熔胶把微动开关固定死,然后通过蓝牙重新激活

网友A:
我的ETC是广西捷通的,IC卡接触很不好,经常车辆颠一下就刷不起卡,收费站那显示屏一般都是提示无OUB设备或者读卡失败,搞得我好像蹭ETC似的。售后是不可能的,联系售后说查不到我的设备也查不到我的卡。我好想把它拆了用导线直连机器和卡呀。
楼主拆机看一下IC卡坐是什么结构的呀,没看到电路板对面是啥样。

网友B:
这怎么利用啊?SPC1520锂离子电容,充电电压不能超过3.95V,而且楼主还只有一个,ER14250E电池也只有一个,没法用啊

网友:
中间的覆铜板扣下来还能热转印个4056充电板

看完这句我感觉楼主特别牛逼了哈哈哈,免费打样缺乏乐趣,还是动手有意思

网友:
拆的太彻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ETC是广西捷通的,IC卡接触很不好,经常车辆颠一下就刷不起卡,收费站那显示屏一般都是提示无OUB设备或 ...

ic卡没有卡座,是射频的,表现无论卡用什么方向插进去都能用。
我的有时候也出这个问题,可能是检测卡的微动开关有问题,导致有时候机器以为卡不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卡没有卡座,是射频的,表现无论卡用什么方向插进去都能用。
我的有时候也出这个问题,可能是检测卡的 ...

是的,射频的,正插反插都没关系

网友:
年初的时候买过两个,拆解之后外壳加屏幕做了一个温湿度计,电池改在一起买的红外测温枪上给闺女玩儿,主板留着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利用啊?SPC1520锂离子电容,充电电压不能超过3.95V,而且楼主还只有一个,ER14250E电池也只有一个, ...

一个?你觉得我会买一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你觉得我会买一个么

到底买了多少?   买那么多,万用表能用完? 往燃气热水器之类的地方装?  那些地方耗电量大,用这种电池应该可以撑很久

网友:
电池单买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