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量产求助,拔出来再插入又不能用了

楼主(2021-07-28):
拆了一块120G的坏SSD,,Intel/英特尔   PF29F32B2ALCTH2  颗粒,,网上买了慧荣的3268M主控的板子,焊接上能识别出颗粒,也能量产,,量产完成也可以看到29G的容量,可以往U盘里存资料,,存进去的资料也能打开,格式化U盘也没问题,就是不能把U盘拔下来,只要拔下来后再插入电脑,就识别不到U盘,,又要重新量产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麻烦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在此谢过。。。

量产软件用的是SM3268AB_Q1020_Prescan_B05_B16_B0KB_Only
插入U盘能看到下面的容量

打开能看到颗粒的型号

CID那里选择最上面两个TSOP 开头的选项,可以量产通过,,

设置里选CID那里只要选择3268AB,下面颗粒型号选择上后点量交就出现这个提示

拔下来后再插入电脑后就又不能用了,,

楼主:
量产完成,,

量产完成后不拔下U盘时是可以看到U盘的,,

此时也可以格式化,,存储文件也正常,,就是不能拔掉U盘,,只要拔掉U盘后再插入电脑后就需要再量产,,

网友A:
U盘量产求助,拔出来再插入又不能用了

因为电脑觉得不够爽,想让你不停的拔出插入

网友B:
印象中3D TLC最好上3281,MLC配3267、3268。

网友:
符合RAM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脑觉得不够爽,想让你不停的拔出插入

这U盘成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3D TLC最好上3281,MLC配3267、3268。

我也是度娘查的,,说是这个主控支持这个颗粒,,

楼主:
这是没救了嘛???

楼主:
看来得重新找颗粒了,,本想着废物利用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得重新找颗粒了,,本想着废物利用下的,,

上2258XT估计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D:
SM3268M你双贴JS29F16B08JCNE1或JS29F16B08HCND1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2258XT估计还能抢救一下

就是从2258XT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3268M你双贴JS29F16B08JCNE1或JS29F16B08HCND1看看

没有这个颗粒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从2258XT上拆下来的,,

那你放弃抵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放弃抵抗吧

没办法我又搬回2258XT上面去了,,两个颗粒开了55G的容量,,在3268M上死活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