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的抗干扰电源插排惨烈的爆了

楼主(2021-07-28):
就在刚刚,打算给自己电动车充电,插上电源还没5分钟,就听见“滋~~~砰~~~”灯就全黑了!!!
因为车库放了很多DIY的工具,有时候手机查资料很不方便,就搬了台淘汰的电脑进车库用来查资料用,但是只要电动车插上电,电力猫就会断线,拉网线和无线都不是很方便,于是前年自制了一个EMI电路,板子是从500W电源里直接截下来的小板,一直用一只没问题,今天突然就起义了,起义不成毅然的爆了!!!

电动车充电器功率大概是600W,理论上应该可以承受的,实际却~~~~~!

就是这个电源插排,表面看不出什么来!!!

拆开就能看到下面已经黑了!!!

里面已经黑了一大片!!!

能看到板子已经糊了!!!

拉出板子,左下角已经没法看了,还有点糊掉了!!!

再看板子,铜箔烧掉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烧毁!

正面接线柱已经焦黄!!

换个角度再看看!!电容上有一个洞,黑色的应该都是电容喷出的铝蒸汽和其他物质造成的!!

自恢复保险已经裂了,这玩意还没来得及保护就造成了超过100A的短路,使得家里总入户空开直接跳闸!

最后来了分析和总结:
    一起那一直没有爆应该是新板子原件能承受高温而正常工作,随着时间的延长,元器件耐受高温的特性越来越差,自恢复保险长期工作在临界点产生的高温最终考爆了电容造成短路跳闸,最后一张照片中自恢复保险边上的那个黑色原件其实是个电容,原来是蓝色,现在已经完全黑了,电源插头也已经融化变黑!!!

最后上个原理图,原理一样只是前端多了两个电容!!!

烧成这样也不太好修了,有空清理一下换成更安全的玻璃保险管吧!!!

网友:
烧得稀里哗啦的。

网友:
86盒散热不好,要留有余量。

网友:
 没有经3C验证。结果嘛。

网友:
这烧的确实够惨烈的

网友:
自恢复保险别用在220V的电路上,危险性很大

网友:
很想知道是什么电动车,充电器居然600W:funk:

网友:
500W电源的滤波板给600W充电器用,理论上应该是不够才对啊,另外大多数电源标的500W是峰值功率,不能持续运行的。万幸的是没有引起火灾,DIY一定不能忽视安全。

网友A:
会不会是高频成份太多,电容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高频成份太多,电容受不了。

我认为这个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么说罪魁祸首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
那个不是自恢复保险,是防上电浪涌的电阻。
应该要短路掉的。

电脑350W以上这个玩意都很少见了,而且电脑电源有PFC电流小。。。

电瓶车600W,功率因数算0.55,实际折合电脑电源是1100W左右了。。。
要是牛X,淘个啥炮灰矿渣800W电源,做个小板子根据电流控制PFC电路(类似当年的根据电脑主机电流开关显示器的电路),插入充电器,0.5A以上启动PFC升压调到350V。。。
直流电给电瓶车充电器,那就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了。。。(有的电源甚至自带输出插孔,用来改造合适)。。。

简单点,就买电磁炉的抗干扰电容吧,那个吸收能力强。。。

网友:
如果只是电力猫的话,有个共轭电感就行了,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好好的插座,你非要画蛇添足

网友:
都是买的进口洋二滤波器…用了好几年了…感觉没啥问题啊,关键是地线一定要接好。

网友:
会不会是锯下来的板子,切割操作破坏了阻焊层,影响绝缘性,漏电流增大或者存在爬电现象,长期使用造成局部过热。或者在切割过程中,电容受机械应力,破坏内部结构,容易发生损坏。
我觉得500W的电源滤波器组件,干到600W倒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不同电源造成的EMI干扰频段不一定相同,“移植”滤波器的工作状态可能并不好

网友:
电感都没问题,说明不是过载引起的,很可能是2pin接口接触不良导致过热引起PCB碳化,PCB碳化了就导电了,然后就是跳闸了。

网友:
19楼应该是正解。我通常都是用成品tdk,舒特,tokin什么的。不过手头最好的一只是苏联雷达备件。看起来就是个破铝盒子,打开后就叹为观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