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ASM235CM双头板子体验小记

楼主(2021-07-28):
有位大佬新出了一版ASM235CM+PS3111的双头板子,做个盘玩
感谢翼浪群里的 @ 梦的延续 以及 @ 醉云尘尽

上颗粒!2个PFG28-AF 4CE B16 128G总共256G

上板子,此板子拆掉Type-C接口即可通用普通长板外壳

短接上电,8个ID全部正确识别

开卡成功,开出238.47GB可用

这里给个小建议,开B16用SBFCB1.2版本的固件,缓外效果很好
B16在已有的固件里有4个:
SBFMB1.2    SBFCB1.2    SBFQBB.3    SBFMBB.3
SBFCB1.2与SBFMB1.2都是老固件
其中SBFCB1.2的缓外几乎是一条直线,在我这个盘上稳定210M/s的缓外
SBFMB1.2公版固件的缓外是TLC大波浪型,缓外在210M/s与几十M/s直接来回跳动
SBFQBB.3与SBFMBB.3都是2019年的新固件,写入策略与58xt类似,全盘Cache,缓外40

总结就是:新固件,出盘快,跑圈会掉到40MB,老固件出盘慢一点,跑圈缓外200MB

接下来,上速度(以下均使用SBFCB1.2固件)
这是没有开SLC Cache的TLC直写速度

这是开了SLC Cache的速度

我选择不开Cache用,最后跑个圈

最后打一波小广告~~
@ 梦的延续 大佬的235CM+3111板子,买板子加大佬QQ:286064747
大佬的QQ交流群:232528334
翼浪U盘交流群:300167079

补充内容 (2021-8-17 21:53):
补充:8CE的B16若用SBFMBA.3固件可以跑到比SBFCB1.2更快的260M/s缓外

网友A:
请问 3111怎么跑RDT 我这两天贴了一个L06B的 128G
选RDT后 插易驱线上 一闪一闪 闪了一个晚上  还是没停 ,读了一下RDT错误,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3DV5 玩的遛。这3111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3111怎么跑RDT 我这两天贴了一个L06B的 128G
选RDT后 插易驱线上 一闪一闪 闪了一个晚上  还是没停 , ...

跟你的桥接芯片型号,或桥接的固件有关系(要关闭UASP)

网友B:
请问东芝的0T24 BICS4能用什么固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东芝的0T24 BICS4能用什么固件开?

我这没有BiCS颗粒,不太清楚

网友C(2021-11-06):
楼主有空可以试试6081工具里面的固件,搭配b17比你这里面提到的缓外速度还要块。b16估计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空可以试试6081工具里面的固件,搭配b17比你这里面提到的缓外速度还要块。b16估计也是一样的 ...

看帖子末尾的补充,用B17的SBFMBA.3确实更快

网友:
3111开卡很魔性,有时候死活开不出,过两天插上去又可以顺利开出来,关键开卡软件参数什么的都没有变过。

网友:
这么看3111可真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2021-12-15):
mark一下,等一个RDT 卡控(

网友:
这个板子桥接升级,开卡什么方便了,不用像578那样开卡要去刷个没uasp的固件,开完了又要刷其他固件,但是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带壳  或者带了没放导热硅胶  会过热掉盘,不知道你们遇到没有,反正我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