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手贱拆坏了[尼康D3200]

楼主(2021-07-28):
生活中没有做这一行的认识的人。就知道咱们论坛有各种大神。小弟只能在这里求助一下了。希望大神们能花一两分钟看一下。给点提示。全网都搜了,毕竟某些不可描述的原因,有些资料是看不到的。如果有大神能看到,篱笆墙外应该有这方面。可惜小弟这里只能望篱笆叹气了。

正题开始,去年年后也就今年3月份被本地老乡安利一只D3200.外观新,价格适度1k,带镜头腾龙A16好像,是18-200f3.5的。然后据他说,是单位配发,很久没用,到手快门4000左右,试用机器完好。然后就开始各种问题毛病。
大概1星期后,快门出现无法释放错误,第123..次拆机,齿轮加黄油,修好。过程中,把取景器si屏弄脏了。
然后一直到这个月头。机身闪光灯突然不亮了。可弹起,不闪光,机器不报错,光线不足导致快门按不下去。然后再拆机。万用表测主板有电,电压正常。续电电容没电。继续查供电板,发现闪光时电容充电电路没有电压。闪光灯三条线没有电压。然后在第N次拆机时,这个机器有个主板和COMS底板的排线。一侧稀疏,一侧比较密集。没注意,装反。导致拍照正常,液晶屏没有显示。只能灰色或者黑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算是挂了。这两天又不死心收一台3200  还在路上。徒便宜,也是收的故障机,卖家描述机身不闪光。

下面开始传图片...

评论第一条说明图片

现在问题。那个丝印T的是什么元件?什么规格?应该用什么元件替换?
闪光电路整体没有输出电流电压。两个变压器初,次级电阻值正常。其他元件不会测。灯管部分没有开路。接触良好。这个灯管怎么用万用表测好坏?

楼主:
图1  主板  图像处理主板
图2 COMS底板
图3  电源板
图4  电源板

楼主:
电源板 转出的那个小板是COMS供电板。有四根线。红黑和细紫色两根

楼主:
补传一张注释图

网友:
我那台D3200自动对焦时灵时不灵,超声波马达都拆下来弄过两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传一张注释图

闪光灯灯光只要不炸不开裂,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不要乱怀疑。
因为是高压触发,所以,一般是没法测试的。

网友:
感觉一般是排线或者是触点的问题,拆机过程中很容易把排线拉断一点或者拉松排线的接焊点,但是自己又没注意到。

网友:
闪光灯储能电容没有电,应该是闪光灯升压电路没工作,重点检查排线之类的,估计是拆机拆的。闪光灯管只要没炸,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你被卖家坑了,肯定是妖机,各种暗病。
红圈里的像是贴片保险

网友:
机闪没啥用
买个机顶闪带TTL的也不贵

网友:
一般是越折腾毛病越多。整板代换吧

网友:
我的宾得K10D躺在防潮箱很久了,应该也要拿出来溜溜!

网友A:
你这个D3200取景窗旁调屈光度的地方下有个隐藏螺丝吗,我拆D5200拆到屈光度调节旋钮那儿拆不下去了,有隐藏螺丝或者暗扣,不清楚不敢硬拆

网友:
请问屈光度调节旋钮附近的隐藏螺丝是怎么拆的呢,的D5200拆到那里不敢拆了,跟D3200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有暗病的旧相机,我网购的柯达松下等便携相机,易碎贴把裂纹盖住。

网友B:
请看看我签名吧

网友:
我的D5200都快放坏了,都没什么机会出场,前段时间还多买了个1.8G的定焦,然后又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D3200取景窗旁调屈光度的地方下有个隐藏螺丝吗,我拆D5200拆到屈光度调节旋钮那儿拆不下去了,有隐藏 ...

屈光度那个贴纸下面有一颗长穿心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看我签名吧

我这个 目前怀疑是  放坏快门的机器或者翻过外壳的机器。你的签名很有道理。但是耐不住手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