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6-6310 CPU掉电容应该怎么补

楼主(2021-07-28):
以前买到一块惠普小主板,上电内存报警,查了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后来发现CPU A6-6310上面掉了几个电容,不知道这些电容容量是多大的,想补上去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掉电容不一定需要补,但一定要把电容焊盘清理干净,防止短路,这样说不定也能用

网友:
HP的部分板子比较挑内存,供电为1.35V,却又要SPD为1.5V,插标准的DDR3L内存不能启动,还要改SPD
这板子可以试一下AMD专用条,4bit的低压颗粒,我有一个同样的主板A8-7410的U,板号2B4F,可以用镁光颗粒的专用条

网友:
好像CPU上都是铝电容,掉了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要补就选CPU上相同体积的来测一下

网友:
估计不是缺电容的问题,找个CPU试试

网友:
cpu可能坏了。

网友:
旁边这么多,找一个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