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A电源改5-13v恒流0.08A-3A充电器

楼主(2021-07-28):
   第一次发,图的顺序可能有点乱。
  这个是第一次做的电路板,第一次做恒流电路的。第二次做调压,调流的,担心ic坏了恒压失控,最后改原板调压,自己加恒流模块,第三次做缩小板的,不满意。等有空再做第四次电路板,
   图纸是网上找的,自己修改网上做板寄回来的。
   需要自制调流模块、200k电位器控制TL431调整电压、1-3w led恒流模块最高18v串联二极管给电源ic辅助电源供电(不然调压到9v电源电压不稳定,ic辅助供电不足反复启动)。改调压电路把r29  33k改成50k可以调高电压范围,然后200k电位器并联50k电阻,调压电路完成。
   灯泡大法侍候,调压电路正常,电源次级电容是25v的忘记调试最高电压多少了,5v-13v正常再低不稳定了。
   调压12.6v准备充12v锂电池,调转灯电流200mA,先恒流200ma转灯调电位器红灯恒流状态慢慢调到绿灯状态,电流还是200ma变。测试一下250ma电流是绿灯,电池电压上升电流变小到230ma左右红灯转绿灯,相差不大。
   恒流800ma充电,换了3个电池都是恒流800ma左右。
  后面充电电流上到800多ma,40w灯泡灯丝慢慢发光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把灯泡电路拆下来,直接通电源,电流1a、2a、3a电流充电都正常,电池是12.6v3ah容量的,3a充电电流不能长时间,只是测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工作,短时间恒流还是比较稳定的。
     电路中间不停的改,适应这个要求,比如电位器阻值,led限流电阻等修改,后面有需要再更新电路图,上传的是限流板的原理图,需要改好几个地方。
   有图在手去嘉立创免费打板就是爽。

楼主:
充电转灯图

网友A:
我表都坏完了,一个都没有

楼主:
暂时是最低电压和高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都坏完了,一个都没有

坏万用表正常,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要再低电压就不能用431稳压了,加另外一种稳压调流模块了,论坛其他人有相关文章,我第二次做的就是调压调流板,犹如使用哪一种板稳定。

楼主:
加多一个辅助供电给调流模块,改光耦供电,可调电压可以下降到2.5几v,低于2.5v TL431不稳定,高电压可以调到15v,滤波电容没看有没有16v的,调压就不超过15v了,电位器这样接的好处,是电位器中间坏掉开路了也只会输出2.5v,这些经验都是学来的,感谢论坛各位大佬分享的经验了。

网友B:
不错,整理下走线就好看了

楼主:
  最后决定去除辅助电源供电,不需要低电压充电,就12.6v专用的0.07-3A电流充电器,2A电流以下不需要散热风扇,比淘宝买的充电器好多了,淘宝充电器不带风扇的普遍温度高。
   最低70ma充电,调200ma转绿灯的,绿灯全亮188ma以下,214ma左右红绿灯转换过程,万用表测lm358需要1-2mv以上才输出高电压或低电压,红绿灯亮测的两个输入电压都是同样,超过1-2mv就亮一个灯了。调到230ma才单独亮红灯。
  想调一下能不能上3a电流,电池电压达到12.64v,1.5a电流上不去了,要么换电池测,最后拔了电池充电线电压稳定在12.6v。
    下次再测试充电电正常就买个电源外壳回来装好用,随便买几个几块钱的电源裸板再改个8.4v  1a充电器(9v电源改不用加辅助电源,大范围调压需要串联二极管加在电源ic供电脚上)、21v  1-3a充电器,买大一倍电流需求的裸板改不加散热风扇,不用经常换风扇,还不怎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整理下走线就好看了

调试过程,懒得搞线,调试好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