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闪迪512GB双颗粒1TB固态该用哪个开卡工具

楼主(2021-07-29):
2020年闲鱼买的杂牌固态1TB,不懂什么时候就开始掉速,目前一阵10MB一阵恢复百兆正常速度,拆开硬盘发现是传输一下暂停一下,严重影响了速度,几乎只读的样子,装系统肯定令人崩溃。我试过低格,安全擦除,目前猜是固件出现问题,想要重新开卡,无奈淘宝上1.5个G的2258XT开卡工具都没有合适的,有没有大神亮出神器,帮帮小的开卡

颗粒型号SanDisk 05139 512G MALAYSIA 9166YVEJF082 有保修贴但是也不懂如何保修。

网友:
写不进基本是颗粒寿命到了,写入错误比较多,靠ECC续命,量产应该也不解决问题,当初应该就是18手颗粒生产的。

网友:
这个方案的硬盘就是这样的,无需折腾,想不掉速买三星的固态,其他固态基本都这样子了。

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多看看ssd存储技术区的贴子

网友A:
还有一个朋友那换下来的台电512G固态,也是差不多这样,朋友说尽量保存里面的资料,但用了什么办法都只有识别出盘符,里面的内容也搞不出来,看来这闪迪的不咋滴,很容易就搞死,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出招导出里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朋友那换下来的台电512G固态,也是差不多这样,朋友说尽量保存里面的资料,但用了什么办法 ...

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不要乱搞,不像机械硬盘,乱操作使固态硬盘数据全没且无法恢复就是一瞬间的事。慧荣主控的盘有数据恢复的工具流出的,但操作难度比开卡要难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不要乱搞,不像机械硬盘,乱操作使固态硬盘数据全没且无法恢复就是一瞬间的事。慧荣主 ...

我那个是58X的主控,看来想导出资料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谢谢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58X的主控,看来想导出资料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谢谢你解答

你只要所有的操作都是只读,没有写入,没有使用量产开卡工具,是能恢复的,如有写入操作则不好说能不能了,有使用量产开卡工具尝试开卡操作的则一定无法恢复。数据重要可以找论坛里的飞机哥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
电脑上的固态,当时进不了系统,后来拆下来用移动硬盘盒子接入只看到盘符,然后再插电脑上还是一样,其他的没动过,也没开卡,用的是两个闪迪闪存256G组成的固态,谢谢你的推荐找下飞机哥问问

网友:
看到这个2CE好像需要特殊固件才行 能用就继续当个大U盘用吧/最好找到售后要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