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不小心把松下绿皮18650GA短接了,不知对电池伤害大吗?

楼主(2021-07-29):
今晚给新买的松下绿皮18650GA焊两根线接榨汁杯,清洗电池负极焊点上的松香时没注意看短接了大概有30秒,感觉电池烫手才知道情况不妙,一测电压才3.1V左右,马上对电池进行充电,测试电压能上升,不知对电池伤害大吗?

网友A:
短接时间有点久,电池寿命和容量都会有影响。没冒烟起火之类的就庆幸吧,估计是你的短接线路电阻比较大,就当作是深度放电了。

网友B:
都半分钟了居然没爆,

网友C:
估计线阻比较大,该换线了
要是线好,不出5秒就会着火

网友D:
焊锡居然没熔断,做个几次循环看看电量,应该没事

网友E:
电池只能中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时间有点久,电池寿命和容量都会有影响。没冒烟起火之类的就庆幸吧,估计是你的短接线路电阻比较大,就 ...

用的20WAG的硅胶线,要不就是短接时间记错,感觉短接的时间挺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半分钟了居然没爆,

有可能是记错时间,感觉短接的时间挺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线阻比较大,该换线了
要是线好,不出5秒就会着火

应该是记错短接时间了,反正清洗焊点时间很久发现怎么电池那么烫手,而且焊接的线是20WAG硅胶线,因为线芯挺粗勾在一起,用力拉才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锡居然没熔断,做个几次循环看看电量,应该没事

是啊,所以觉得奇怪,可能是自己记错短接时间,线是硅胶线缠在一起,拉了几下才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只能中午用。

你是母鸡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