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SK6221 HCND1 USB3.0不认?

楼主(2021-07-29):
之前就有点挑主板。更换USB接口以后现在usb3.0完全不认,就算清空闪存也不认,但是2.0就没有问题。尝试插在母口上测量usb接口每根针都没问题,电阻和主控也都导通,供电5v 3.3v正常,并且重贴主控问题还是这样。插usb3.0不认的情况下放置一会比插2.0主控热,轻微烫。
这种情况是主控挂了一半么。。。SK6221不知道哪里还能买到。。。

网友A:
我手里好像还有一块之前焊掉焊盘的SK6221板子  回家我找找 找到了的话 你要是有用给个运费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好像还有一块之前焊掉焊盘的SK6221板子  回家我找找 找到了的话 你要是有用给个运费送你 ...

感谢。找了下淘宝基本只有卖主控板的,以及卖主控比整个板子还贵的...

网友(2021-12-18):
这个主控是不是只能先单贴量产过才能双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