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解决鼠标单机变双击——更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1-07-29):
鼠标左键单击一下变为双击了,在处理文档时很不好用,就想着换一个微动开关,修理一下。
联想原配的小黑鼠标,一般用足够

拆开,看到原来的灰点微动

找出买的欧姆龙微动

烙铁拆下原来的微动,焊上新的

背面

更换完成后,使用顺手了

网友A:
滚轮键换过去就好了 还用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轮键换过去就好了 还用买

这个滚轮键不是这种长条微动,是方形的

网友:
话说手里几个联想的大红点鼠标,都是联想品牌机上拆下来的,后期的也有缩水,线比原来的细了,接受激光的那个地方也换了,新的很不好用。旧的很好用,前几天也是网上买了个欧姆龙的红点微动换上了、。

网友:
同一款微动在不同的外壳用差别很大,编码器没光栅有耐操。

网友B:
其实将微动盖子拆开,用酒精将触点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C:
额,此鼠标dpi太小了

网友:
wd40 喷一下每个按键,讲按键触点上氧化物去除即可。
简单

网友:
WD40 一喷就好的

费时费力换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将微动盖子拆开,用酒精将触点清洁一下就好了。

好吧,一时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此鼠标dpi太小了

一般用用足够了,不打游戏

网友:
喷点神油也可以坚持很久了

网友:
喷除锈剂,各种微动开关,弹跳开关,薄膜开关,只要打开了看到了,好的我也喷,一劳永逸,懒人推动社会发展!

网友:
买个剪线鼠标也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将微动盖子拆开,用酒精将触点清洁一下就好了。

我就是这样的,舍不得买微动,也要几个大洋了

网友:
白点凯华,寿命应该是5M,联想还是可以的,这种级别都用5M,很多鼠标只有3M。
lz会选,欧姆龙红点的触感跟原来的差不多,可能旧的会脆一点。很多人说喷一点wd40,我是喜欢直接换,1,2块的微动,自己换又不用手工费

网友:
土豪直接换开关,还是欧姆龙的。。。
对于贫穷的我来说,都是拆了开关清理下触点,然后继续用

网友:
用wd40试试,我单位的鼠标都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前二天也刚换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