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没有操作中心怎么办 Win11没有操作中心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7-29):
1、首先点击任务栏中的windows图标,打开设置。

  2、然后点击设置中的“个性化”。

  3、此时可以看到下面的“任务栏”选项。

  4、然后点击右侧的“打开或关闭系统图标”。

  5、下拉可以看到“操作中心”选项,将后面的开关打开即可。

内容来源:win7旗舰版

网友:
用了11咋样?

网友:
用了几天 又装回win7了   影响速度,,,,用的cpu i5 4590  8g   256gSSD   11明显速度慢了   现在还不支持安卓应用。。。。没意思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用Win11,用就是自找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