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丽图28-70mm/f3.5胶片相机单反镜头,镜片起雾清理

楼主(2021-07-29):
胶片相机时期的丽图35-70 f3.5单反镜头,很久不用前几天拿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内部起雾了试着拆开看能不能抢救过来

外观

前镜片完好

喉镜片起雾

再来看看拍摄效果朦胧美哈哈

开拆,第一次拆单放镜头没经验走了很多弯路(网上也没找到这镜头的爆炸图也没看到它的拆机图)循序也不对应该先从前镜组开拆我从后镜组开拆的

拆下接口

光圈调节环,拆这个一定要注意有颗定位小钢珠不要搞丢了这个太小不好配

细小的定位钢柱

记下光圈调节环的安装位置其错了也安装不了哈哈但记下后安装时可以节省点时间

拆下来的调节环上面有个卡槽和定位小槽

光圈调节拨片黄铜的,上面黑色的小立柱一样的是手动镜头特有的光圈防呆设计

拆下防呆设计立柱拨片上还有光圈调节拨杆见下图

拨片面还有个黄铜卡环用来固定拨片的

下面看看光圈大小开合不同位置的差别

光圈归为弹簧这玩意儿好细好细建议别拆它如果迫不得已要拆那一定要小心

到这后镜组基本一拆完还有两颗固定螺丝要拆下前镜组才能拆下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这个不知道叫啥名字反正拆了就是

拆前镜组(调焦镜片组)这个很好拆没螺丝,把调焦胶皮拆下然后就是缠了两圈透明胶拆下透明胶就能把调焦镜片组拧下来了

拆下透明胶就可以把焦距读数环退下去一点就能看到调焦定位螺丝

拧下调焦镜片组

镜片完美通透

这颗就是固定喉镜片组的螺丝拆下

完了回去喉镜片组拆光圈微调拨杆(这个是组装时微调用,用于矫正光圈最大和最小值)

现在可以拆下喉镜片组了(照片忘拍了这是后来补拍的)

光圈调节系统配件

后镜片组(这组镜片是35MM~70MM调距组)

光圈,开合正常

最后把调焦桶拆下完事,其实只要拆后镜片组调焦桶时刻一不拆的这玩意很多人拆开后就装不上去

准备给后镜片组动手术

光圈是用胶水胶死的

喉镜片固定也上了很多胶,这个不好拆只能上热风枪(温度100度左右)对着上胶的地方猛吹直到能拧下来为止

拆下来的镜片(这是两片镜片胶合在一起的)高温已经把它们分开

开始处理起雾的镜片

清理后的镜片看着舒服多了(由于没有专用的清理工具)用镜头布清理的清理得不是很干净已经在某宝买了清理用得工具还没到,镜片也没有上胶很容易进会和再次起雾先装上试试效果等工具和胶到了在拆开处理一下

最后反向组装

在看看处理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哈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先点,等着看。。。。

网友A:
很精密,要是我拆开,一定装不回来

网友:
不是超声波对焦的拆解不难

网友:
很精细的镜头

网友:
丽图镜头挺古老的,不过做工还是相当有口碑了。

网友:
呀!居然看到了热乎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吃灰N年了

网友C:
副厂红圈,不知道成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厂红圈,不知道成像怎样?

光圈开到F5以后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吃灰N年了

哈哈我也是N年没动它了虽然有转接头但用了自动对焦就觉得手动又慢有麻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密,要是我拆开,一定装不回来

拆的时候拍张记录加上胆大点心细点就OK了

网友:
厉害了,这是细致活,精密镜头不敢拆,除非是报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N年没动它了虽然有转接头但用了自动对焦就觉得手动又慢有麻烦哈哈 ...

O记镜头能转接在哪里用?能无限远对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O记镜头能转接在哪里用?能无限远对焦吗?

在单反上不能无限只能40米左右微单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后组不是胶合的吗?楼主厉害,这都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组不是胶合的吗?楼主厉害,这都可以搞。

就是胶合的啊有说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胶合的啊有说明啊

胶合的镜组,一不小心又会长霉。

网友:
拆解很详细。

讲解到位。

定焦镜头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