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据说是某国某型号巡航导弹上的雷达收发器拆解

楼主(2021-07-29):
感觉是钛合金外壳,很重,不像是不锈钢

这PCB看着那叫一个爽

嵌入式隔离器和环行器

微带隔离器和环行器

微波类的通信一点不懂

网友:
像是上世纪8/90年代的工艺水平

网友A:
只要不是中国的,随便你发!

网友:
好多飞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中国的,随便你发!

怕查水表

网友:
导弹上面发射出去 这么好的板子不就爆炸掉了么。。。。还用印刷铭牌吗。。。

网友:
军用级别的精密电子器件做工都是最好的,一些接插件有可能还是镀金的。

网友:
这飞线飞得跟国产收音机有一拼

网友:
有AMD和台湾生产的芯片,莫非是雄风

网友:
巡航导弹是个臭弹,你从上面扣下来的

网友:
巡航导弹没炸,然后废品回收站拉回来了?

网友B:
不是说高频微波类的电路,走线稍微长一点短一点都参数差别很大,为什么图中的焊锡很不规整,难道焊锡多一点少一点不影响参数吗?

网友:
电磁波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中国的,随便你发!

未见中文,未见俄文
给这致命武器差评
难怪北韩也有导弹
改天,数码之家
出品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是过期拆解流出来的吧

网友:
内部结构配合紧密,不折不扣的电子艺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高频微波类的电路,走线稍微长一点短一点都参数差别很大,为什么图中的焊锡很不规整,难道焊锡多一点 ...

射频的东西不是以规整为最终目的,是上仪器最后参数为准。so 他们调这些怎么好调怎么来

网友:
楼主打渔的,经常可以捞些声纳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