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拆 老掉牙 先科A1 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1-07-29):
这次是简单拆卸,测量下扬声器和低频辐射器的尺寸,看看音频功放型号,看看有没有升级的可能。穷人的打算。。。

楼主:
查了下音频功放芯片的datasheet,是一个 5W 单通道 F 类/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扬声器可以选个1.5寸的4Ω5W的,说不定可以淘个拆机的JBL或哈曼的全频。

网友A:
喇叭很一般,有协震膜的音质一般差不了哪去

网友B:
再换就换个二手名牌的2欧5w的1.5寸喇叭吧。有一个差不多的好像免费撸的,扔着吃灰懒得折腾,用的是14500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很一般,有协震膜的音质一般差不了哪去

新买的时候确实还行,几十块钱,本来就是听个响。
现在声音感觉全频段发闷,高频还偶尔有颤音,音量大了很容易破。
所以想看看扬声器和低频辐射器,同规格小升级换成新的试试。

网友C:
蓝牙音箱没1个真正好音质了,管它里面做工是航母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换就换个二手名牌的2欧5w的1.5寸喇叭吧。有一个差不多的好像免费撸的,扔着吃灰懒得折腾,用的是14500锂 ...

TB上逛了下,号称哈曼和JBL的拆机件有一些,4Ω/3W   4Ω/5W的比较多。
电池空间不够,现在都是卡着位置装进去的,否则是想换个大点的,稳稳的听一白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箱没1个真正好音质了,管它里面做工是航母级别了。

肯下本,还是有的。
要求只是一般高,不是特别高的,几千元级别的B&O、哈曼、雅马哈、索尼、JBL、马歇尔、BOSE等等都有。
要求特别高的话,几万元级别的像什么帝瓦雷之类的,B&O有一款像桌子一样造型的,绝对能满足你
很可惜国产的不是太常见,稍微做的好点的都是一些给国外低端代工的企业,  猫王、漫步者还算行。

网友:
空间应该够了,再改个type-c: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