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Initio6081添加颗粒参数量产教程

楼主(2021-07-29):
Initio6081添加颗粒参数教程
本贴以添加H27QFG8PEM5R这个颗粒为例,ID为ad,3a,18,a3,61,25,海力士漏电系列
默认工具开是没有这个固件支持的,但是数据库里面有这个颗粒的信息,我们可以手动添加颗粒的支持来开卡

先下载好开卡工具
找到根目录下的Flash.ini文件,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默认工具是没有这个颗粒的参数,我们需要手动添加

参数添加后,对应的解释我已经写在图片上了
打开工具
点击get flash info,如果添加参数过程没问题且固件文件夹里面有固件且颗粒参数数据库中有颗粒数据,那么可以获取到flash的信息,list那里是空的也不用管他,一样可以开

至此,完结,过程中有问题的可以留言或者打赏一下哦!

网友A:
看不懂啊,老大把软件之间泼上来算了

网友:
感谢感谢,先收藏了

网友B:
添加点长江颗粒的行么 关键是要有BIN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点长江颗粒的行么 关键是要有BIN固件

用initio6081 有bin你也开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要是软件也共享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点长江颗粒的行么 关键是要有BIN固件

6081的颗粒参数数据库中没有长江的信息,我在网上看到最新的是18年更新的数据库,里面都没有JGS的颗粒参数,所以是开不了的,只能用3111的2.66版本以上工具开卡或者低版本工具用高版本的data也可以,固件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老大把软件之间泼上来算了

我没办法把所有的颗粒和固件都加进去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大家自己添加参数,以后遇到没有参数的时候就能自己添加开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81的颗粒参数数据库中没有长江的信息,我在网上看到最新的是18年更新的数据库,里面都没有JGS的颗粒参 ...

MPTOOL看来还是要2.67版本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TOOL看来还是要2.67版本工具。。。

长江2.66就够了

网友:
23333虽然之前就试出来了,不过主要是方便整合imtsh之类的...长江没RDT固件最后还是升级开出来的..(

网友:
mp和RDT的索引号是多少?找不到啊

网友:
S0080=Hynix_16nm      ,H27UDG8M2M 3.3V     ,TLC_16K,0xADh 0x3Ah 0x18h 0xA3h 0x61h 0x25h 0xADh, 5051

网友:
似乎看明白了

得先找固件去!!!

去哪里找

网友:
软件谁分享下

网友(2021-09-02):
哈哈,今天还真遇到影驰240G的盘了。PS3111+HY16!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