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55G7200刷机导致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07-29):
手欠把应用里的小程序删除了,然后就不能u盘安装APP,然后就找安装小程序的方法,然后就u盘刷机,5.5的版本刷机成功,没有找到小程序,想刷回5.0。结果就悲剧了,现在电视进不了系统,电源指示灯长白色,求助万能的论坛,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试一下手机abd模式能联机吗?能连接PC的话,利用工具再刷机即可。安卓手机降版本是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手机abd模式能联机吗?能连接PC的话,利用工具再刷机即可。安卓手机降版本是很麻烦的。 ...

他那是电视,而且也不是降安卓版本,只是系统版本

网友:
找创维的救砖帖子看看吧,能进恢复应该就能刷,再不行找售后刷

网友B:
电视非专业的就不要随便动,厂家资料很少,看来只能找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非专业的就不要随便动,厂家资料很少,看来只能找售后了。

问售后了,上门服务费要40.换主板要400,真黑,咸鱼淘块板子,50,你让我怎么选

网友C:
看来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D:
搜一下怎么进rec,一般是开机按住遥控器哪个按键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找售后了

找过了,太坑,实在不行,咸鱼淘块板子自己换,已经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怎么进rec,一般是开机按住遥控器哪个按键来着

断电,按住电视后面的按键,上电,继续按住十几秒,不行,进不去r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