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个绿源72V3A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7-29):
这个是旧的充电器,之前是经常充不上电,昨晚排查才发现是充电器连接线坏了。。。。。害我又去买一个新的

这个是新买的。。很奇怪高压部分竟然没有主控芯片??

网友A:
那个5条腿像MOS一样的东西已经集成了控制芯片在里面了

网友B:
20A和3A差的太远了吧?

网友:
竟然真的有单片机

网友C:
看着不错 我去淘宝想买一个 怎么看有的卖家说只能绿源车上用

网友:
真能缩水,EMI也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A和3A差的太远了吧?

20ah指的是20a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 我去淘宝想买一个 怎么看有的卖家说只能绿源车上用

绿源的接口和别家的不一样

网友:
EMI真的缩水掉了,那么少零件了。

网友:
楼主已把原标题中的20A改为3A了

网友D:
能不能充看运气一般不都从线开始怀疑吗,前两天插排就是这问题,截了一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充看运气一般不都从线开始怀疑吗,前两天插排就是这问题,截了一段线 ...

之前 没想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条腿像MOS一样的东西已经集成了控制芯片在里面了

那个5条腿

网友:
骑了几辆绿源,充电器我一直都有疑问,为什么绿源的充电器里从来没有EMI电路,但是它质量确实可以,电池从开始到结束都不得鼓包。

网友A:
就是散热片上的那个,5条腿还是6条腿来着,看不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散热片上的那个,5条腿还是6条腿来着,看不太出来

后面看焊盘,是5条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散热片上的那个,5条腿还是6条腿来着,看不太出来

哦原来如此。

网友:
是心里边老是想着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驱使你换新的,这下里边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