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汽车发动机电子整流器

楼主(2021-07-29):
不用介绍,这种看X宝还买的不错,评价也挺好,虽然有人说实话。

汽车发动机电子整流器到底有没有作用?
是智商税产品吗?

跟那个节电器一个原理,能有用吗?

网友:
高质量配重,有效增加前舱载荷,提升抓地力

网友:
好歹给你带了个电压表

网友A:
这个就是法拉电容,09年没事花300装了现在还在,动力增长啥的没感觉,但电瓶至今13年,只换过1个。启动电流大的时候,可以保护电瓶,据说对音响设备也有点作用。

网友:
就是一组电容,一个电压表,对保护电瓶应该有点用,也不能说全部是智商税。

网友B:
我是2011年买的车,当时就买了,880买的!紫雷神,真正日本产的,不是一百多甚至几十块那种。

网友:
 哇塞哦 高科技 不错不凑,喜欢!

网友C:
大电流设备并联这么俩个破电容,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设备并联这么俩个破电容,有什么效果呢

法拉电容,低内阻高放电能力

网友D:
这个可以改纯电动

网友:
用这个可以增强动力,减少油耗,延长发动机寿命,提高音响效果,预防并能清除积碳,降低发动机运转噪音…… 功能太多了,我只背得那么多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法拉电容,09年没事花300装了现在还在,动力增长啥的没感觉,但电瓶至今13年,只换过1个。启动电流 ...

不是法拉 4大一小全并联 没这个耐压值的, 应该是全手工剥皮加工的”艺术品”

网友:
我用在我的12v小功放板有效果的,瞬间电流太大,不至于把电源电压拉的太低。不过汽车那瞬间电流太大了,估计没啥用。

网友:
应该是滤波器,实际上没啥作用,接汽车音响功放可能有点作用。

网友:
如果这5个是法拉电容,我吃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2011年买的车,当时就买了,880买的!紫雷神,真正日本产的,不是一百多甚至几十块那种。 ...

我的19.9包邮,应该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改纯电动

19.9包邮,买来拆开看看。

网友E:
如果19.9包邮的话也不算啥智商税,
880的话真就是智商税了

网友:
跟那个放进气管的神器有得一拼了,那几个白色的“电容”里面说不定装的是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19.9包邮的话也不算啥智商税,
880的话真就是智商税了

晚上拆下电容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