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线如何才能延长10米,并能识别无线网卡??????

楼主(2021-07-29):
USB线如何才能延长10米,并能识别无线网卡??????
USB线如何才能延长10米,并能识别无线网卡??????
USB线如何才能延长10米,并能识别无线网卡??????

电脑主机接usb公头10米延长线,然后usb线的母头接无线网卡。利用无线网卡抓包。

网友A:
升压升压升压升压升压

网友B:
为什么要USU 10米,可以换一个思路,买个路由器,挂无线网卡,然后网线10米

网友:
加粗线径,按原来截面加10倍

网友:
 将电脑移到去无线网卡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USU 10米,可以换一个思路,买个路由器,挂无线网卡,然后网线10米 ...

路由器能接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升压升压升压升压

怎么升压?大神。
我没百度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由器能接无线网卡????????????????

玩剩下的啊,以前CW就是这样子,以前是HG255D 挂卡,现在老毛子,openwrt等很多系统可以接USB网卡,4G卡,手机都可以啊,没驱动可以自己编译呀,一般主流卡驱动都有的

网友:
这个几乎很难。

网友:
加个HUB,供电不够就外加电源,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
高级的屏蔽电缆应该可以,买3.0标准的电缆试试。
可能价值不菲,换个思路10米线路、由网线来传输比较轻松。

网友C:
拿个笔记本放到那个位置不就好了

网友D:
RVVP 4*1.5 10米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笔记本放到那个位置不就好了

2个笔记本刚刚报废。。。。。。。。突然之间坏了。估计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剩下的啊,以前CW就是这样子,以前是HG255D 挂卡,现在老毛子,openwrt等很多系统可以接USB网卡,4G卡 ...

我的k2刷的老毛子。没有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USU 10米,可以换一个思路,买个路由器,挂无线网卡,然后网线10米 ...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RVVP 4*1.5 10米你可以试试

这个线我有。试过了。不行。提示好像是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k2刷的老毛子。没有usb接口。

现有收一个也不贵,什么新路由,极路由,能刷老毛子,提示一下之前玩的,HG255D 博爱 PIN

网友E:
只要用 网线 替代USB线即可,,2对作为USB 供电,剩下的随便一对作为信号D+,D- 很久以前我试过,10米应该没问题,仅限于USB2.0 及以下,,,如果是USB3.0,就算了,这个对线材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用 网线 替代USB线即可,,2对作为USB 供电,剩下的随便一对作为信号D+,D- 很久以前我试过,10米应该没 ...

10米不行。我试过。3根线作为vcc3根线作为接地,剩下2根线作为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