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pwm直流调速电机并电容会有啸叫声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29):
西马特c2车床220v直流电机,在调速板输出到电机端想并个电容,降低纹波让电机运转流畅噪音低,第一次并个红宝石400v 68uf电解电容,发现电机噪音低频哼声小了,但是一摸电容发热。我想是不是电容不支持高频脉冲引起,昨天弄了只12uf 800v的薄膜方块电容并上去,发现调速板电感有高频叫声,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主板是这样的 输出220v直流的二条线经过板子下部中间这个电感,叫声就是这个电感传出来的。这主板没有220v直流的滤波电容 想加都没办法加,

网友:
板上没有整流桥 估计输出的还是交流 。。

网友A:
直流pwm调速电机没有往上面并电容这么干的,pwm调试电机低速都有点脉动主要靠续流二极管续流实现平稳运转。电机对于pwm调速器来说是感性负载,有感抗存在因此每个方波脉冲电流会被电机电感抑制,不会瞬间上升到最大值。脉冲电流被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平滑成相对稳定持续的平均电流驱动电机。电机并大电容会使电机感抗削弱,容抗对于高频方波脉冲相当于短路,电容此时几近短路,因此调速器功率管和电容会迅速发热甚至烧毁~

楼主:
原来这样啊,那这个板想做成220v整流滤波后再调速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pwm调速电机没有往上面并电容这么干的,pwm调试电机低速都有点脉动主要靠续流二极管续流实现平稳运转。 ...

这个脉冲经过电感再到电机 拆这个电感有好处不?

网友:
pwm信号...不就是一种波纹么,把它滤掉了还杂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pwm调速电机没有往上面并电容这么干的,pwm调试电机低速都有点脉动主要靠续流二极管续流实现平稳运转。 ...

电机自身的线圈电感这时就充当DC-DC buck电路里面那个电感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自身的线圈电感这时就充当DC-DC buck电路里面那个电感了?是这样吗? ...

对~

楼主:
晚上拆那个电感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