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小黄鱼威刚SX8200Pro翻车求分析

楼主(2021-07-29):
在小黄鱼上收了块Sx8200Pro,到手第二天开始无规律掉盘,麻烦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还有救么
新人小白一只,M币奉上

网友A:
矿矿矿渣渣渣渣渣渣 SN550 SN750 RD10 SX8200PRO S50LITE  镁光2200 2300 这些都是典型的矿渣  写入300T-600T   而且2263ENG的能开卡翻新

网友B:
先加个散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加个散热看看

目前里面塞了大概1t的东西,冷盘就不启动,找了个硬盘盒试了试,能读,但是一测速就掉盘。

网友:
1.如楼上所说上散热片看看是否正常使用,可能机箱内部过热。
2.此盘还在保修期间,有问题可以找厂家保修。

网友:
擦擦接口,加强下散热。

网友:
1.这种NVME都很热,加散热片能保证稳定使用。
2.此盘还在保修期内,如果加散热片后还不能正常使用,可联系售后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矿矿渣渣渣渣渣渣 SN550 SN750 RD10 SX8200PRO S50LITE  镁光2200 2300 这些都是典型的矿渣  写入300T-60 ...

真相了,还好忍住了手

网友:
我之前800买了个同款,写入50t的,跑圈ok,目前自用,还没发现问题。零写入的目前感觉都是清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矿矿渣渣渣渣渣渣 SN550 SN750 RD10 SX8200PRO S50LITE  镁光2200 2300 这些都是典型的矿渣  写入300T-60 ...

联系卖家退掉了,唉,二手需谨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