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扇又坏控制板!

楼主(2021-07-29):
 家里的电扇有两台,一台一周前控制板上的降压电容坏了,换了个电容重生.
没想到啊~~~ 今天另外一台也坏了!!! 看来现在是风扇损毁的高发时间
我多期望也是电容损坏,但是打开的瞬间掉出一个东西,我一看:是一个TO-92 封装的双向可控硅的一半残骸,看来是炸管了!!!!
我想:哇靠! 今天修不好了! ,没有备件!!

拆开一看: 哇靠这电阻烧成什么样了!! 我靠真的炸管了啊啊啊啊啊!!

话不多说,上图:

经典狗屎黄电路板:

背面:

看来又是 "经 典 设 计": 可控硅控制风扇挡位

一个IC ,KW12?   可能是单片机? (找不到具体资料,某宝上卖20元)

嘎嘣脆鸡肉味的限流电阻,上面那个玻璃管好像是保险丝?

炸了半边的双向可控硅:

好了,等我开整,让我看看又是什么问题!!.
夏天没了风扇,真是要我的命!

维修进度更新:目前发现电容从1微法衰减到了0.75微法,防患于未然,换个新的吧.

那个焦黑的电阻电路板上显示:10欧 3瓦 找了下没有备件,遂买了几个新的

发现慢速熔断保险管也烧毁了....买买买~~

测了下电机的三个挡位的电源线之间,每个之间电阻大约为60欧,但是三个调速线和COM线之间的电阻为2.4兆欧....?
我擦 不会是电机烧坏了吧?? 等我配件到了我再试试电机能否正常工作吧!

网友A:
你这风扇不是牌子货吧,看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B:
昨天服役25年老科龙分体空调都跳闸了,没空调才真的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扇不是牌子货吧,看做工不怎么样

"菊花牌",没听过的牌子 哈哈,之前坏的那个是TCL的,做工明显比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服役25年老科龙分体空调都跳闸了,没空调才真的要命了。

你说的也对,随着科技的发展,空调肯定更好! 但是我的钱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为了节省电费就用风扇吹起来吧~~

网友:
南方湿度上来,电风扇p用没有

网友:
我就在重灾区广州了,给我20把台扇,落地扇,壁扇,吊扇,工业扇,空调扇,循环扇,塔扇都没一点作用,只有空调救命了。

网友B:
这次换掉大的限流电阻,可控硅就好了,再检查一下4个整流二极管有没击穿短路,有的话也要换掉它。电容这次是正常的,0.75微法也是正常范围之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换掉大的限流电阻,可控硅就好了,再检查一下4个整流二极管有没击穿短路,有的话也要换掉它。电容这次 ...

感谢你的回复! 我已经购买了那个焦黑的电阻的替换件, 板子上只有两个二极管呀~~ 我的模拟表没电池了,没法打二极管的电阻,但是我用数字表打了下那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和方向,都是正常的,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那么多遥控落地扇那么爽啊,我就2把遥控壁扇了,1个是华生18寸,1个是艾美特16寸,华生150元,艾美特260元买下来的。

网友C:
网上有那种高质量的3到5W小变压器,遇到合巧的买几个回来

把家里所有阻容降压的电源,厨卫电器的开关电源都换成古老的变压器,寿命大幅提升。

网友D:
这个整块板子18块钱包邮,还带个遥控器。有个朋友前些天把她家的破风扇拿来,查了板子上所有元件,最后锁定IC  BA8206BA4淘宝先后买了三次,依次全新的BA8206BA4L   3块,全都无效,第二次6块全新BA8206BA4L带程序,更换无效,最后一次,拆机带程序BA8206BA4,更换依然无效。最后的最后花18买了一块全新的板子带遥控的,拿回来加电正常,把IC拆下装回原板工作正常(因为原板配原壳)。朋友非要给钱,收了20,净亏差不多10块。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两三台迦密山6叶微风夹扇,落地扇万一故障先凑合用微风扇。

网友:
电阻换成大功率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整块板子18块钱包邮,还带个遥控器。有个朋友前些天把她家的破风扇拿来,查了板子上所有元件,最后锁定 ...

 亏了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那种高质量的3到5W小变压器,遇到合巧的买几个回来

把家里所有阻容降压的电源,厨卫电器的开关电源 ...

这次不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去掉板子,接好线,,插上插头就最大一档风,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菊花牌",没听过的牌子 哈哈,之前坏的那个是TCL的,做工明显比它好~~

拼多多10包邮带遥控,简单一点,要买那几个元件也差不多的价格,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哪个大电阻直接搞个细铜线焊上 么问题的

网友:
我们非常遗憾的通知您:根据您电扇目前的症状,电机损坏导致主板损坏。您可以更换电机,然后维修主板。也可以直接换一台电风扇。

                                                                                                    西安众诚数码家电维修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