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4521F打印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1-07-29):
三星4521F是比较经典的打印机,但电源板的设计有个很大的缺陷:10v 1500uf电容因为电阻发热被爆浆致使5v输出电压为零。
所以维修此板故障:
1、如果5v没有电压就从这个电容入手,若更换电容后仍没有5v电压,最有可能的就是2A快速恢复保险断路,再不行就是电源芯片(黄色圈处)出现问题,一般概率较小。
2、如果没有24v电压,一般是大电容(蓝圈处)出问题,更换后还不行应该是电源芯片,当然外围小元件也要好好检查。
3、电源输出插头第一脚,需要合上微动开关才有电压,没有电压也正常因为需要负载!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您的无私奉献,论坛需要您这样的大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