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7C的保险丝

楼主(2021-07-29):
朋友拿来一台福禄克117C,请我帮忙鉴定真伪
鱼上买的,2021年1月出厂
卖家描述是全新机,未使用过

通过外观和常规物理量测试,基本确定是真品无疑。拨盘手感和拧松后盖螺丝的力矩,基本确定这台机器没有拆卸过

朋友的疑点在那颗11A保险丝上,一般福禄克都是原配巴士曼保险丝的,但是这台117上的保险丝是力特的。FLU 11A 交流速熔型

我倒是没觉得哪里不对,不同批次的机器也有可能配备不同厂家的保险丝和电池啊

楼主:
这一台117C原配的是 巴士曼保险丝
∅10×38mm Bussmann

网友A:
我咨询过资深表贩子,他说117好多用力特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咨询过资深表贩子,他说117好多用力特保险丝

1. 力特保险丝
2. 巴斯曼保险丝
3. 集电通保险丝
4. 大东保险丝
5. 匹克保险丝
6. 伯恩斯保险丝
7. 功得保险丝
8. 大毅保险丝
9. 好利来保险丝
10. 贝尔保险丝
以上就是全球保险丝十大品牌排行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咨询过资深表贩子,他说117好多用力特保险丝

细看这个力特保险丝上有“FLU”标记,福禄克定制的力特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看这个力特保险丝上有“FLU”标记,福禄克定制的力特保险丝?

FLU是代表万用表用的保险丝。不是指的福禄克,当然了,主要规格是440ma和11A,这种规格福禄克等国外万用表用的最多

网友:
国产大部分配力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是代表万用表用的保险丝。不是指的福禄克,当然了,主要规格是440ma和11A,这种规格福禄克等国外万用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细看这个力特保险丝上有“FLU”标记,福禄克定制的力特保险丝?

最开始开发这个规格的确是福禄克的要求。大约20多年前福禄克提高了对万用表熔断器的要求,dc1000v,15ka,其中400ma保险还要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开发这个规格的确是福禄克的要求。大约20多年前福禄克提高了对万用表熔断器的要求,dc1000v,15ka ...

是防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防爆吧?哈哈

动作过程不炸裂是熔断器起码要求。
通常10x38规格的是ac600v,而dc分断要求更高,flu分断电流要求也基本上是这个size的极限了。为了防止装反,400ma的还比10A的稍短。所以这个专用保险从来就不便宜。为了节约买国产替代的其实都是ac600,只是平时不接触高压大电流也够用,近年由于光伏领域的需求,这个尺寸的高压直流熔断器多了起来,能完全替代的选择有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台117C原配的是 巴士曼保险丝
∅10×38mm Bussmann

Bussmann和Littelfuse在这种38X10的AC1000V熔断器的价格相差达三倍,这就是为什么要用Littelfuse的原因。

我记得老站有人做过类似测试,Littelfuse的熔断器最大只能承受到800多伏,而Bussmann很耐操。

唉,国人很优秀,精仿品满天飞,可能还是Bussmann和Littelfuse同为阳江一家工厂代工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ssmann和Littelfuse在这种38X10的AC1000V熔断器的价格相差达三倍,这就是为什么要用Littelfuse的原因。 ...

是dc1000v。1000v/15ka如果是自己在家做这个测试难度可就太大了,能否找一下链接看看? 我有个哥们曾经帮朋友维修一台电站机组启动蓄电池的充电机,修好好想在家里做测试,直接过载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ssmann和Littelfuse在这种38X10的AC1000V熔断器的价格相差达三倍,这就是为什么要用Littelfuse的原因。 ...

我拆过好多淘宝买买的,还真没发现有假货,高仿就更不存在了,只有你那种替代品,不过替代品都是粗制滥造,谁都能看出来。 我找了好久都没买到高仿的。 淘宝买的你要说跟原装的比有时候也确实有区别,比如钢印不够清晰,但是测试和拆解都没发现问题。 而且,我发现国内厂家没看到有能生产这种保险管的,最多就是硬陶瓷管。所以我怀疑国内没有相关生产技术。作坊会有这种技术?

网友:
应该不是假的,要是假的都能做到这做工,自己直接成立一个新牌子好了